[ARM入门] 求推荐一款有两个RGMII接口的arm芯片

楼主(2015-08-17):
项目中用到一片arm。求推荐一款有两个RGMII接口的arm芯片,是千兆接口的。求推荐型号。谢谢啦。

网友A:
飞思卡尔的 i.mx6slolX是带双网卡的

网友B:
am335x就可以......

网友C:
推荐沙发说的

网友D:
如果性能要求单核可以的话就AM335    要求4核的话就IMX6Q

单核IMX6除非需要CSI和LVDS 不然性价比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性能要求单核可以的话就AM335    要求4核的话就IMX6Q

单核IMX6除非需要CSI和LVDS 不然性价比太低。 ...

如果需要带一个RGMII端口的ARM呢。am335系列比较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带一个RGMII端口的ARM呢。am335系列比较贵。

可以看看ATMEL 的A5和AM335 这两个芯片最适合

比IMX6便宜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ATMEL 的A5和AM335 这两个芯片最适合

比IMX6便宜太多了。

你说的am335是ti的am3352或者3354系列么。am3352在ti官网6美元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am335是ti的am3352或者3354系列么。am3352在ti官网6美元呢

那你应该看看imx6的价格......

哎,贵的都不想买了。am3354要69一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你应该看看imx6的价格......

楼主估计生活在二次元。。

网友E:
不知道客户什么应用?一般还是需要综合考虑的,包括成本,应用方向,稳定性等等.
楼上推荐的几个,的确按照客户的需求来说,都可以满足要求,但是现在做产品都要考虑成本啊.

我的qq:259134942,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F(2017-10-18):
我有RGMII接口的千兆以太网PHY呀~~~~ 张工:QQ:269362112  手机:15915469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