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频谱分析仪的使用

楼主(2015-08-17):
我想问一下选择频谱分析仪测量放大电路的低频噪声,一般的频谱仪的频率范围是90kHz以上的,这个能够用于测量吗?频谱仪的频率范围这个参数是怎么界定的?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呢,表示十分感谢啊~

网友A:
就是可以测试到的信号频率范围

网友A:
你是测试音频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测试音频信号吗

是的,测量音频信号放大电路的噪声,频率范围下限是90kHz的这种频谱仪可以测的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测量音频信号放大电路的噪声,频率范围下限是90kHz的这种频谱仪可以测的到吗? ...

如果是大公司可考虑专业噪声分析仪,自己玩就弄个量程內的频谱

网友B:
你要买一个专门的音频分析仪,可以测试各种音频的性能,失真、频响、幅度等。
有价格很贵的,也有便宜的几千元以下的,专门的声卡配专门的麦克风。

网友C:
找块好点的声卡,带宽96KHZ左右,就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块好点的声卡,带宽96KHZ左右,就测了

主要测量的还是电路的噪声,用声卡也可以?

网友C:
在声卡的输入电压和带宽范围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声卡的输入电压和带宽范围内就可以

不太明白,声卡是什么作用?

网友C:
声卡可作为音频或略超过音频范围(约1HZ~100KHZ)的数据采集和数据输出设备。要选24位,低噪音低失真的声卡。好处是便宜,用得好的话测出来的参数与AP的低端设备接近。局限是:声卡只支持交流耦合,输入电压范围有限(这个可以自己做个电阻分压衰减解决),如果要测量绝对电压的话,要先自己校准。测量失真、信噪比等相对参数则无需进行电压绝对值校准。判断声卡好坏可先做环回测试,声卡本身的参数要高于被测设备参数一截才能使用。下图是一个声卡的环回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卡可作为音频或略超过音频范围(约1HZ~100KHZ)的数据采集和数据输出设备。要选24位,低噪音低失真的声卡 ...

ok,大概明白一点啦~谢谢啦~:)

网友D:
你的被测信号频率,范围到底多大?

我用 Matlab 编过一个,用声卡做AD变换,测音频没问题。

网友D:
网上也有手机 APP 可下载,精度依赖于你的手机硬件,好像不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被测信号频率,范围到底多大?

我用 Matlab 编过一个,用声卡做AD变换,测音频没问题。

信号是20hz~20khz,噪声还是有电路上的低频噪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号是20hz~20khz,噪声还是有电路上的低频噪声

如果噪声幅度较大,频谱较宽,还是加一个前置滤波器,避免采样时的频谱会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噪声幅度较大,频谱较宽,还是加一个前置滤波器,避免采样时的频谱会跌。 ...

加前置滤波器是什么用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前置滤波器是什么用处?

抗混叠,使之满足采样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抗混叠,使之满足采样定。理

O(∩_∩)O谢谢

网友E(2016-11-11):
你可以去官网查下技术指导    还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