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安卓4.4.2文件系统如何裁剪

楼主(2015-08-17):
FSL的大侠们,官方提供的文档介绍了内核,uboot的单独编译,但是没有system.img的单独编译,还有我想让sysytem.img变小一点,是如何裁剪的,官方好像没有文档参考

网友A:
裁剪需要费点功夫,先看看各个模块是怎么运行的吧

网友B:
不懂剪切是什么意思,没做过。

网友C:
楼主我们官网没有关于文件系统的裁剪相关文档和说明。

网友D:
裁剪就是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去掉,我使用过两种方法。
1:就是在Android系统源码下裁剪。先架构后代码。
2:就是把编译得到的root。system目录单独分出来进行裁剪。把不需要的apk,so以及一些二进制文件去掉。在root下修改init,去掉一些servers。

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