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AD采大数值模拟量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5-08-18):
才做的一个小玩意里面需要对电压采样。由于超过范围用运放搭了两个同相放大电路。缩小30倍。但是运行之后发现两个一模一样的电路也有误差。最后通过用电表在控制芯片里面对读取值校准得到解决。现在我的疑问是如果公司做这样的怎么办。因为电阻误差个人认为无法控制。那么采到的值也是不一样。那么怎么解决?只能采用更高精度的电阻吗?

网友A:
运放本身也有失调误差,电阻也有误差,生产完后逐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本身也有失调误差,电阻也有误差,生产完后逐台校准.

你的意思是和我一样通过电表逐一校准?好吧。我以为公司会有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B:
这个小玩意儿是打算转给公司的?

网友C:
这是我以前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7879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玩意儿是打算转给公司的?

不是。只是好奇工业生产会怎么做。有没有一些巧妙的方法避开这个问题。毕竟每个都校准其实很麻烦。

网友D:
AD采上来的值只是最原始的数据,要通过软件算法来处理的,像你说的电阻误差问题,硬件设计的时候是需要根据产品需求的精度来考虑选型的,产品的设计是很严谨的,不可能出现电阻的误差影响产品效能

网友B:
电阻值的偏差不是一个稳定值,除非极端条件下,软件修正不可能消除这个误差

网友E:
直流误差,一方面来源电阻本身的精度误差;此外,还需要考虑运放本身的失调电压,以及是否会因为失调电流与外电阻而引入额外的直流偏置。如果是在产品中,首先应该确保ADC参考电平的精度和稳定性,其次,可以通过一些特征点,通过算法对数据进行可选的自校准,来保证自校准后的一定时间内测量精度的准确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和我一样通过电表逐一校准?好吧。我以为公司会有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

我碰到的一些小的山寨的公司,做的比较复杂的设备都需要老化72小时,然后逐台确定没有问题才可以包装,即使的山寨公司都这样.
其实现在的校准很多是数字校准,大公司的大批量很可能有专用的校准设备,比如老化好了以后直接探针压上测量几个点的电压写数据就校准完了

网友F:
可以用软件进行自动标定。
送入标准参考值,软件上处理,然后把误差写入EEPROM之类的。。

老化是另外的东西,在一块板子制造出来就要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以前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787988-1-1.html

感谢您的回复,我仔细读了下。虽然概率学的不好好多忘了,但是真的不清楚这个在真实的作品中能否实现。毕竟同一批次可能会出现偏差类似的的情况(这是您帖子里讨论的大神说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第二,如果想达到您计算中的效果个人感觉两三个电阻并(串)联是不是用处并不大。如果想达到那个效果电阻的个数会不会可能造成其他问题。本人只是位学生,没有实际经验。如果说的不对或者理解有误之处希望能指出。: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值的偏差不是一个稳定值,除非极端条件下,软件修正不可能消除这个误差 ...

你说的对。我对电路理解还是不够。最终结果就是我的电流检测最差还是会偏差0.01A左右,电压更加糟糕,差最多时候有近0.4V的偏差。虽然比指标好但是觉得16位AD根本就是没发挥出来。本来以为这种东西很简单的,不就是个比例放大而已嘛,结果发现结果和自己想的一点都不一样。但是最后时间不够,只能这么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误差,一方面来源电阻本身的精度误差;此外,还需要考虑运放本身的失调电压,以及是否会因为失调电流与 ...

学习了~:lol找个时间我再看看我的东西,应该还有优化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软件进行自动标定。
送入标准参考值,软件上处理,然后把误差写入EEPROM之类的。。

额……抱歉我是学生,第一次听到老化这个东西。然后上网学习了下。好吧,其实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老化对最终的结果影响会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的一些小的山寨的公司,做的比较复杂的设备都需要老化72小时,然后逐台确定没有问题才可以包装,即使 ...

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最后我想问下老化对于电路最终指标影响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