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C检测

楼主(2015-08-18):
各位大师们,我刚学这个,不清楚AD程序到底是怎么转换得来的,求指教!!!谢谢啦

网友A:
随便拉一本书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哦,谢谢哦,请问有关这类的程序代码吗

网友B:
先看书,看明白AD的原理,SAR

网友C:
先看书,懂原理了,找一个官方提供的例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书,懂原理了,找一个官方提供的例程看看

嗯嗯,谢谢你的建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书,看明白AD的原理,SAR

嗯嗯,谢谢你的建议哦

网友D:
ADC四步:采样,保持,量化,编码!很多型号不同的AD芯片就是在这四步里做**

网友E:
最基础的模数电书里面就有

网友F:
是不是还需要软件滤波?像匠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