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左移右移?

楼主(2015-08-18):
各位大师:) 求分析这句代码的意思,谢谢
               if(dat&0x80)SDA=1;/*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at=dat<<1;

网友A:
  if(dat&0x80)SDA=1;/*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发送位,从高不到低

dat=dat<<1;
为下一位准备

楼主:
dat=dat<<1;
为下一位准备的意思?

网友B:
第一次发送的是第7位,第二次要发第6位,把第6位左移到第7位。

为下一位做准备。

网友C:
下一次循环里再用。

网友D:
数据串行发送时,低位在前使用右移,高位在前使用左移

网友E:
我是微纳尔小梅,IC内存代理,价格低,保证品质。如有需求请随时联系我:13798276573    0755-2360-0583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送的是第7位,第二次要发第6位,把第6位左移到第7位。

为下一位做准备。 ...

我是微纳尔小梅,IC内存代理,价格低,保证品质。如有需求请随时联系我:13798276573    0755-2360-05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送的是第7位,第二次要发第6位,把第6位左移到第7位。

为下一位做准备。 ...

嗯嗯,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串行发送时,低位在前使用右移,高位在前使用左移

嗯,谢谢你哦

网友F:
有问题吗

网友G:
很多移位寄存器都是这样的!你不要看单步的操作,你先整个字节操作完后看结果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