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18】模块在高温下出现保护现象

楼主(2015-08-18):
(无正文)

网友A:
模块出现高温热保护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负载过高引起的吧

网友B:
散热不良引起

网友C:
模块内部设有过温保护电路:当模块过载时,模块内部温度到达保护温度时,模块关闭,起保护模块不被损坏的作用。 如果模块应用在高温场合,虽然没有过载,但模块内部温度随环境温度上升,达到保护的设计温度时,模块就会出现保护现象。
在高温场合,要选用适合的高温电源模块。

网友D:
当模块过载或者散热环境不佳时,模块内部温度到达保护温度时,模块关闭,模块起保护防止模块被损坏。

网友E:
模块应用在高温场合出现保护现象的原因:
首先产品具备过温保护电路,不然就不是保护而是损坏;其次是电源在高温条件下一般都会降额使用,但如果在高温条件下未降额或超载使用,则模块温升过高进而触发过温保护电路,起到保护模块与后端电路的作用。
所以在选择模块时一定要了解模块的工作温度范围、带载及高温降额情况,这样不仅可以提供电源的可靠性,而且可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楼主:
【参考答案】模块在高温环境应用时,注意降额曲线中“安全工作区域”。实际应用的环境比较恶劣,高温环境下出现保护现象,主要是因为高温环境下,模块的过流点会降低,从而触发过流保护,建议选型功率大一点的模块降额使用,同时注意尽量远离发热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应用在高温场合出现保护现象的原因:
首先产品具备过温保护电路,不然就不是保护而是损坏;其次是电源 ...

回答地很完整。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