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PMOS搭建的电源防反接电路疑问?求指点

楼主(2015-08-18):
当电源输入正确时,VGS=VIN/(R97+R99)*R99-VIN=-11.46V,MOS管导通,后级输出12V,
当电源反接时,VGS=VIN/(R97+R99)*R97=11.46V,MOS管截止,后级无输出。
实测过程总发现后级输出为-12V,MOS管好像没又截止。希望高手指点,哪里出错了还是说这么计算是有误的
谢谢!

网友A:
Q19的 S、D 端互换就行了  你的图反接输入-12V时,Q19的体二级管正偏导通了。

楼主:
是的,实验了发现S跟D互换就好了,可是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9的 S、D 端互换就行了  你的图反接输入-12V时,Q19的体二级管正偏导通了。
...

反接时,S端为地,体二极管的正向D没有电压也能让他导通吗?

网友B:
楼主省省吧,就弄一个二极管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省省吧,就弄一个二极管得了吧

使用二极管会有一个0.7V左右的压降,再加上电流在上面消耗的功耗比较大呀

网友B:
肖特基怎么样,你很再乎0.3V么

“理想二极管”都有生产的了。。PMOS 做防反接保护已经成了流行的做法。你真该充充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接时,S端为地,体二极管的正向D没有电压也能让他导通吗?

反接时,S接地,D接的是 -12V 电压吧? 如果把这两个电压都加12V, -12V 当成0V( - 12V)看, 那么S接的地能不能当成+12V( - 12V)看?? 这个时候你认为它会不会导通?

网友C:
这个防反接电路,负载电流1A时, 两个AO3401总压降不超过0.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接时,S接地,D接的是 -12V 电压吧? 如果把这两个电压都加12V, -12V 当成0V( - 12V)看, 那么S接的地能不 ...

这样就是反接的情况

考虑参考地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之前的输入电压由+12V转为-12V,此时测试MOS的D端电压也是-12V

看着上图对照着您说的,D端电压还是有点迷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是反接的情况

考虑参考地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之前的输入电压由+12V转为-12V,此时测试MOS的D端 ...

你在10L 图右侧接个10K电阻负载,用数字万用表,量DS两端电压;然后去掉10K负载再量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10L 图右侧接个10K电阻负载,用数字万用表,量DS两端电压;然后去掉10K负载再量量试试。 ...

不加负载:VDS在-0.5V——-1.56V左右之间,具体值不定
加负载:VDS 0.57V

网友D:
防反接电路都是先靠体二极管导通,然后MOSFET再导通,最好用NMOSFET,IFR3205,电流大,导通电阻小,价格便宜

网友E:
有个JAVA版的电路仿真软件,如果你实在想不明白电流的流动。。可以用这个东西看,,

网友F:
D,S反接, 或者用Nmos来做,直观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防反接电路,负载电流1A时, 两个AO3401总压降不超过0.1V:

问一下大神,这个图里的Q2是必须的吗?D1感觉用得很妙:lol,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防反接电路,负载电流1A时, 两个AO3401总压降不超过0.1V:

新手飘过,不是很懂,感觉Q1不能开启一样。求解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新手飘过,不是很懂,感觉Q1不能开启一样。求解惑?

其实MOS导通 无论N或P , 电流都可以D流S 或S流D, 像水,那边低流那边,这点跟三极管有很大的不同。
也就是只要GS条件满足就等于一个硬件开关。

楼主:
还是没有想明白怎么回事,不过D S互换后就好了,现在就这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