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小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5-08-18):
将原理图转成PCB时候出现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弄啊   如何对应啊,

网友A:
按continue就行了

楼主:
那对应关系呢   总不能乱对应吧?  而且左边那行比右边的多两个还    这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检查一下原理图,是不是漏了没有连接的~

网友C:
要细心一点啊!

楼主:
我检查了一下,,是都连了啊    怎么出现的这种情况啊

网友D:
是不是有重叠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