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楼主(2015-08-18):
请问MSP430G2553的时钟SMCLK是多少?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配置是多少
默认的是1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配置是多少
默认的是1MHz

默认的是1M吗?然后通过BCSCTL2来来进行1、2、4、8分频对吗?我刚刚看到一个资料说是16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的是1M吗?然后通过BCSCTL2来来进行1、2、4、8分频对吗?我刚刚看到一个资料说是16M ...

哪里的资料?
也可能里面烧写的demo程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