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源部分原理 有点没明白

楼主(2015-08-18):
如下图中,R6起什么作用,怎么也没想明白,有谁可以解释的比较清楚吗?Q5的E级为什么要通过大电阻连接到Q4的C级呢

楼主:
batt-in 电压应该最高是42V

网友A:
L1半个周期内,R6、R37分压,Q5发射结反偏,关闭Q5

网友B:
从相位上分析,增加Q4的导通时间,不至于刚导通就截止,是个正反馈。Q5的基极电流是负反馈。

网友C:
自激振荡的开关电源。
R6提供正反馈信号。

网友C:
我们假定Q4工作与开关状态。
Q4的C是-1V到+42V的方波,经过R6/R37分压,在Q5的E有-1mV到42mV的电压,这个信号经过Q6放大一次已经足以驱动Q4工作在开关状态,嗯,很好没问题。
Q4的ON状态,电流是增加的,C28的电压也在增加,于是在某个时刻,Q4的基极电流不足以维持饱和,Q4-C电压下降,Q5电流增加,Q4基极电压下降,R6/R37提供的正反馈使得电路切换到OFF状态;
从OFF到ON的切换,应该是发生在电感能量释放完全的时候,R6/R37提供的正反馈仍然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假定Q4工作与开关状态。
Q4的C是-1V到+42V的方波,经过R6/R37分压,在Q5的E有-1mV到42mV的电压,这个信 ...

谢谢,图中电感后面少了一个大的电解电容。
我只会分析用稳压管D8做负反馈这部分,控制pnp达林顿管Q4的导通截止。

另外为什么要用D6, D7两个续流二极管呢?

网友C:
为什么要用续流二极管。。。。。。。。。。。。。。这种BUCK电路还要问么?
好吧我说说。在ON状态有能量储存在电感,在OFF状态这些能量要释放,如果用了续流二极管,这些能量就释放到输出,否则开关管就要承受这个能量,不仅浪费,还可能击穿/破坏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续流二极管。。。。。。。。。。。。。。这种BUCK电路还要问么?
好吧我说说。在ON状态有能量储 ...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用两个而不是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用两个而不是一个

可能是觉得一个电流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