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本清源——从来就没有什么线性振荡器

楼主(2015-08-18):
一般正规点的书中通常有正弦振荡器之称,相对应的则是多谐振荡器

其实,所谓的正弦振荡器产生的也不是纯正的正弦信号,只是相对于基波其谐波成分比较小而已。

本质上,振荡器是一个非线性电路,这不是仅因为实际器件做不到完全线性,而是因为振荡器必须利用非线性来实现其自身的稳定。这点,无论是反馈型还是负阻型振荡器都是如此。

楼主:
关于反馈和负阻,引一段文字:

楼主:
关于稳定幅度,再引一段文字:

网友A:
“从来就没有什么线性振荡器”,这话分两说。
1. 理想的线性,没有。
2. 工程标准下,可能有,就看标准订的高低了。

网友B:
就是个波形比较好的自激振盪器,可非叫“线性……”,惹得老抽好一顿借题发发飙

两次提到“工程标准”了!也就是说:在未给出标准之下,无所谓“线不线性振盪”。之所以称之“线性”,不过是炫人眼珠子。

既然并无本质界定,那么谐波多寡也就都是由“电路非线性特性”所规定了——不管你应用正反馈理论,或是负阻理论。

j大神,还是去糊弄鬼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波形比较好的自激振盪器,可非叫“线性……”,惹得老抽好一顿借题发发飙

两次提到“工程标准”了! ...

你了解线性放大器的标准吗?为什么工程上要订“线性标准”?

劝你,不了解的东西先打听一下,别急着下结论,免得出丑。

网友B:
装什么大神
无论“线性标准”如何规定,造成线性失真的机制,并不因规定而改变。
这个机制就是“电路的非线性”
更何况,也不存在一个通用标准值,唬谁呢

网友A:
无论“线性标准”如何规定,造成线性失真的机制,并不因规定而改变。

搞错了吧,说一个电路是否线性,是通过其输出表现决定的,而不是根据“非线性失真的机制”。比如,一个黑箱电路,不通过输出表现,如何通过判断其机制决定非线性程度?
忽悠时悠着点。

网友B:
j大神,别转来转去
既然你想装个工程人儿,把你的“线性振盪”的通用线性规定拿出来再说!
一不是教书二不做产品,就靠编些乱78糟骗人,若论忽悠你算第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大神,别转来转去
既然你想装个工程人儿,把你的“线性振盪”的通用线性规定拿出来再说!
一不是教书二不 ...

看来你胡说八道的习惯已经改不掉了,你说的哪点有根有据?

既然你想装个工程人儿,把你的“线性振盪”的通用线性规定拿出来再说!

你的意思,是工程人儿就拿得出“线性振荡”的通用线性规定?看你的口气,你是以工程人儿的鉴定者自居,那些规定应该能信手掂来?

网友B:
按你自己说是工程标准界定的
你从未公示你的标准规定,凭什么界定你的“线振”?

我不信你教书能只有一个听“懂”者
我不信你做工程却拿不出标准

慢慢找,俺等你便是

网友C:
学术争论…最高潮就是意气用事了…

网友A:
你不用等,我懒得跟你费功夫。
“我不信你做工程却拿不出标准”,你做工程,就自己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术争论…最高潮就是意气用事了…

这可不是学术的,是人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等,我懒得跟你费功夫。
“我不信你做工程却拿不出标准”,你做工程,就自己拿吧。 ...

怎么啦,我不光做工程,还定标准!

我没做什么“线性”工程,也不知道它的标准
反而是你,前后多次拿“线性标准”去唬老抽,俺不平。
一方面拿不出标准,另一面却叫喊线性是由标准定,
什么标准,什么线振,胡编吧你

填补这么大个专业空白,你应该报国家科委啊,跑21家得瑟什么,骗女孩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啦,我不光做工程,还定标准!

我没做什么“线性”工程,也不知道它的标准

你前面说“没标准”,现在说你“还定标准”。你填补空白啦。

填补这么大个专业空白,你应该报国家科委啊

国家科委管这事吗?

我在哪得瑟与内容无关,我得瑟的过程中帮了不少人,其中纠正了你不少错误。

网友B:
我不做“线振”,也没有线振标准
你做“线振”,自称“工程标准”下的线性,别卖嘴,拿出来看看

科委不管,21管不了,哪儿远就去哪儿吧

怎么能与内容无关!?
怀不良心机,持假冒伪劣之物,公开散于民众平台,好比街头卖狗屁膏药,就是得瑟。

网友A:
我不做“线振”,也没有线振标准

噢,没有线振标准,得--填补空白未遂。

你做“线振”,自称“工程标准”下的线性

又是歪曲。我分析线性振荡原理,不做“线振”。“工程标准下的线性”另说。

“科委不管”,你提它干嘛,就为了废话、忽悠?

怀不良心机,持假冒伪劣之物,公开散于民众平台,好比街头卖狗屁膏药,就是得瑟。

拿出证据来,怎么心机不良了?哪个是假冒伪劣之物,是S'参数,负阻网络模型,负阻不产生信号,动态源内阻的动态分析,电感反电势e的等效电路,指出现有分析的错误,等等?你指得出来吗?谁规定这些内容不能公开散于民众平台?你以为一句“公开散于民众平台”文-革式的批判就能将对方批倒批臭了?幼稚。这是技术交流的平台,不散出来怎么能交流,怎么能暴露出你的错误,怎么能让人看出你在街头卖狗屁膏药?你不着调的废话连篇,污染论坛,欠自律。

楼主:
不散出来怎么能交流,怎么能暴露出你的错误,怎么能让人看出你在街头卖狗屁膏药

这句说得不错!

网友D:
大家心平气和些,别意气用事,允许新观点阐述,意气用事会伤感情,到这里来是一个自由发挥的好地方,谁也不愿意来找挨骂,不同观点让人家阐述完。
人家没有线性振荡器的观点还没有阐述完呢。
他说的是有些道理的。
正弦振荡器的起振到稳定的过程不是一个非线性过程吗,起振时是增幅过程,幅度到一定时要靠性某种非线性使得增益衰减,直到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臭,是得瑟臭的,批与不批,臭味都存在。我也无权不让你臭得瑟
张口文/革闭口文哥,你看见文个什么样,那会 ...

我是老三届的,参加过大串联;你呢?跟我玩文/革那套,小样。

网友B:
老张,j大神的填坑新理论早在2年前就通篇全文散发在本坛。除去一些图片作装饰之外,其理论基础竟是杜撰了一个不具备电阻物理特性的“电阻”——ue/iL,然后就是这个既不耗能也没有线性问题的R01,值不断变化并与3极管电路等效负阻R_01串联……

关键点在于,1.无损电阻与等效负阻之和是什么;2.瞬时电压u与电流i之比具备电阻意义吗。

在外人看来是意气用事的对其批判,意在杜绝这类装神弄鬼的奇谈怪论对学风的极坏影响,一不在气二不为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老三届的,参加过大串联;你呢?跟我玩文/革那套,小样。

我**广场受主席接见,你还垫着尿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家心平气和些,别意气用事,允许新观点阐述,意气用事会伤感情,到这里来是一个自由发挥的好地方,谁也不 ...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振荡器自生振荡的电路原理分析
通过纯线性分析就可以得到“线性稳态”。这部分是纠正现有线性分析错误的内容,是起振“线性阶段”比较完整的线性分析。但是这并不等于实际的稳态条件。实际的稳态包含了非线性的增益压缩,但这可以只是对线性稳态的偏离。比如振荡可以稳定在偏离线性增益几个dB状态上。从谐波抑制程度上就可以反映出增益压缩的程度,给个范围:放大器1dB压缩点对应的谐波抑制约等于20dBc。这就是说,>20dBc的谐波抑制,增益压缩幅度还要小;>60dBc的谐波抑制,增益压缩基本上就可以忽略。而现有理论起振的增益=无穷,没有稳态的过程分析,不明不白地增益就从无穷变为1了。即增益压缩=?对于低谐波幅度振荡,这种理论也可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振荡器自生振荡的电路原理分析
通过纯线性分析就可以得到“线性稳态”。这部分是纠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广场受主席接见,你还垫着尿布吧

接受接见,这也值得骄傲、膨胀?膨胀得连使尿布的岁数也算昏了头?莫非是垫着尿布接受的接见?
也这把年纪了,逻辑混乱的真是难以置信。以后少说点无聊的废话,把精力用在技术上。

网友A:
To maychange
起振增益条件,无穷增益也是>1。而传递函数分母=0也是选项之一。我认为,在现有静态原理范围内争论半斤跟八两哪个更正确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F:
呵呵,负阻分析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很有意思。也会产生一些很特别的概念,很多,也很有意思。至于震荡器,线性的很多很多。

网友A(点评):
现有的也有负阻分析,但是是单端口模型,缺失负阻下的传输幅频、相频特性。

网友D:
我是老三届的,参加过大串联
我**广场受主席接见

失敬,失敬,两位都是老前辈了,两位都退休了吧?,来这里回帖,发挥些余热,这是好事呀。
我们都年过花甲了,脾气该收敛收敛,别让年轻人看笑话!
有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
这里是年轻人的天下,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到这里是散心来的,别伤和气。。。
至于谁对谁错,其实无所谓,就是真正掌握真理的人,也没有必要那么大脾气。。。
年龄大了,有个好脾气,好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G(点评):
顶!为何要带入无关学术的东东!我也是无用的老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呵呵,负阻分析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很有意思。也会产生一些很特别的概念,很多,也很有意思。至于震 ...

我说过“不存在线性振荡器”。
要否定这个命题,只需要一个反例即可。请你举出一个线性的振荡器例子。你若举出,我立即退出21ic,永不发帖。

网友A(点评):
不必退出、禁帖。还是同样的前提条件:你所谓的线性,是理想的还是工程接受的线性?

网友D(点评):
学术争论是好事,如果是一言堂,也没意思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o maychange
起振增益条件,无穷增益也是>1。而传递函数分母=0也是选项之一。我认为,在现有静态原理范围 ...

“起振增益条件,无穷增益也是>1。”
世界上有无穷增益放大器?物理上可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起振增益条件,无穷增益也是>1。”
世界上有无穷增益放大器?物理上可能吗? ...

1. 你去问公式。
2. 实际增益>1的范围是多少,增益如何变化,公式上怎么反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 你去问公式。
2. 实际增益>1的范围是多少,增益如何变化,公式上怎么反映? ...

现在我相信28楼“也这把年纪了,逻辑混乱的真是难以置信。”是自述。

网友E:
@oldzhang
“学术争论是好事,如果是一言堂,也没意思呀”
对新的发现、新的理论等等,有必要争论;对已经形成大家都公认的,不必争论,除非发现实验结果与原有理论不符。

网友A(点评):
公认的Barkhausen判据已经被发现不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相信28楼“也这把年纪了,逻辑混乱的真是难以置信。”是自述。

好,我重说一遍。

世界上有无穷增益放大器?物理上可能吗?

物理上没有,且多余问。但是公式上有无穷增益放大器。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实际的增益峰值是多少(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起振,等同满足无穷增益起振的条件),而在于如何用数学来表达动态的变化。没有完整的表达就算不上完整的分析,所给结果、判据就会不可靠、不可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说过“不存在线性振荡器”。
要否定这个命题,只需要一个反例即可。请你举出一个线性的振荡器例子。你 ...

      不必这样吧。你这样说过么?其实我估计21ic上80%以上的都有这种看法。他们怎么认为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根本就用不着。
      我拒绝同他们进行技术辩论。但是我有站队的权利,现在不是兴这个么?.

      耗费这个精力不值得。

      你已经是白毛了,我也是杂毛了。珍重吧。

网友A(点评):
maychange说过“没有线性振荡器”,但是他没有界定“线性”是指理想的还是近似的以及近似的程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失敬,失敬,两位都是老前辈了,两位都退休了吧?,来这里回帖,发挥些余热,这是好事呀。
我们都年过花 ...

你信他吹牛?他自称老3界,还啥瞎窜乱连,顶多不过是个吃屎的娃儿。
你想啊,70的人还会去那么不惜丧失人品去追逐名利么!
开篇就先把3点式分3组态,就知道他对模拟电路没有多少研究,后面更多篇幅最多能算是些花瓶,也因此确也骗过一些人,连老9差点儿也一度欣赏不已。
j大神名号甚至都被认可了(笑)!我相信你的认真态度,你能理解j大神填坑理论支点:无功耗电阻是什么,此“电阻”能与“负阻”同在零点两侧么,交流瞬时值u/i比具有电阻物理特性么?这个基点不能存在,前面的所有花瓶将全部打碎。
俺就是要阻止这种荒诞理论害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呵呵,负阻分析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很有意思。也会产生一些很特别的概念,很多,也很有意思。至于震 ...

是这样子,等效负阻理论确是自激振盪理论之一,老chang和所有人也都绝对认可。
可能你不了解j大神填坑理论的要点,这是两年前的事儿了。
j大神忽悠手段之一是“混搭”,包括对常见概念的另类定义,譬如“本线性不是非线性概念中的线性”,“R01不是物理中耗散电势能的电阻”等等。
我们理解中的负阻理论,并不排斤非线性。而j大神引入负阻概念仅是为了编造一个线性振荡理论。
也许我比你或老chang更年幼,同样也不反对依观点站队,只是要看透了再说。
我是基于推断动机来站队的,也就是基于一个古老诫言:*嘴吐不出象牙,以区别好动机说错话

网友A:
Lgz,我同情你“俺就是要阻止这种荒诞理论害人”的使命感,但是要完成你的使命,靠的不是闲言秽语,而是技术实力。我在下面归纳一下你的观点,待以后逐一反驳,希望得到你技术回应。

1.开篇就先把3点式分3组态,就知道他对模拟电路没有多少研究,
2.填坑理论支点:无功耗电阻是什么,此“电阻”能与“负阻”同在零点两侧么,交流瞬时值u/i比具有电阻物理特性么?这个基点不能存在,前面的所有花瓶将全部打碎。
3.忽悠手段之一是“混搭”,包括对常见概念的另类定义,譬如“本线性不是非线性概念中的线性”,“R01不是物理中耗散电势能的电阻”等等。
4.引入负阻概念仅是为了编造一个线性振荡理论。

还有漏掉的观点没有,可以继续补充。

网友B:
**为了推销卖书,以“接力棒”“饱和II”等名词概念为支点,吹嘘“模电新体系”——现已不在了。
大shi以半世纪前优秀电路输入端电阻Rb为攻击点,叫嚷着“拨乱反正”,冲进21家,开了半截“优质功放”发布会,然后疯掉了。
这位被东辺来人封为了大神,起早贪黑来散布“填坑新理论”又利为哪般?

“阻止”是第三人用语,第2人称应是“戳穿”你的鬼把戏!
跟一个老头子叫什么劲,在21家这个小地儿得瑟什么,该编论文编论文,该报专利报专利,该干么干么去!

记得元教授就曾报过功率放大电路的专利,也不知道那个专利卖出去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必这样吧。你这样说过么?其实我估计21ic上80%以上的都有这种看法。他们怎么认为并不重要,因为 ...

我是在另一个帖子里面这样说过。

本帖中,楼主首帖标题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线性振荡器”,理由也在首帖内容中说清楚了:

oldzhang在22楼也表述得很清楚:

其实,此观点楼主在我评***的帖中就明确说过。那是两年半以前的事了。

如果“线性”指理想线性,没人会反对“不存在实际的线性振荡器”。这样一来,此帖就毫无意义。问题是观点缺少限定条件。

网友A:
1. 开篇就先把3点式分3组态,就知道他对模拟电路没有多少研究,

三点式振荡器模型是“无组态”模型,但是这并不等于实际电路没有组态。实际电路都是要接参考的,只要将参考接在某一极,就将无组态变为有组态,形成相应的组态电路了。
只要你承认放大器有组态,振荡器输入、输出的参考就构成相应的组态。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想不通振荡器的输入在哪里,就想想反馈振荡器模型的反馈支路接到哪里。

网友B:
你收藏的“观点”是对第三人的,对大神本人无意义
我发贴的论点是基于那个公开“论文”中所述的,此时此地的任何解释均视为狡辩

网友A:
2. 填坑理论支点:无功耗电阻是什么,此“电阻”能与“负阻”同在零点两侧么,交流瞬时值u/i比具有电阻物理特性么?这个基点不能存在,前面的所有花瓶将全部打碎。

这里涉及了两个问题:等效方法和等效电路的应用。
1.等效方法
只要是实际存在的U、I,通过随意组合,就可以得到对应的等效参数,该参数该有什么单位就是什么单位,该是什么特性就是什么特性。
例如,两个端口U、I的比值,I2/U1具有电导的单位,其含义与传输增益相当;U1/I2,具有电阻的单位,其含义并不是电阻,也不需要通过I2R功耗特性来界定是否是个电阻。同理,电感反电势e的等效电路re=ue/i也具有电阻的单位,该等效电路该没功耗就没功耗。等效物不是实物。
2. 等效电阻re的应用
re的功能与电阻相当,可以阻碍电流,可以与负阻同时存在于电阻轴0点的两侧,可以与计算普通回路净阻一样,计算含re、负阻在内的回路净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 你去问公式。
2. 实际增益>1的范围是多少,增益如何变化,公式上怎么反映? ...

陷入这个理想和非理想之争,就毫无意义了。

别说振荡器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器件能是线性的,包括电阻,电容,电感!

没错,有些很简单的道理不值得提问、争辩。

网友H:
难道据此就能认为线性理论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问得好。

网友D:
早年有时间上21IC,来的多点,这几年忙,很少上21IC,没有看到大神们之间的争论,寡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另一个帖子里面这样说过。

本帖中,楼主首帖标题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线性振荡器”,理由也在首帖 ...

你有那个观点也不奇怪。**有这个观点也很正常。我的观点仅仅我的观点。
         哎,你们那帮人打人家**,人家真的什么都错么?要把人打得家破人亡才肯罢休。我是全程观战,你们把爱因斯坦都捎带上了。理由是这家伙生活作风有问题,道德败坏,学术上也有错,容他不得。你们没错,几十讨论三极管,掉过头来,又骂这个国家落后,哪个国家落后。
        现在老子不想祸害你们的子民,我只表明观点。

网友A:
3. 忽悠手段之一是“混搭”,包括对常见概念的另类定义,譬如“本线性不是非线性概念中的线性”,“R01不是物理中耗散电势能的电阻”等等。

引用的句子稀奇古怪,我从来没有这样组织过句子。
“本线性不是非线性概念中的线性”,尽管引用的不准确,我还是点一下我的要点。
现有线性的条件:源阻抗固定。线性的表现是增益不变、输出没有非线性产物。增益压缩的起因是高输入幅度。
我的“增益线性变化”的条件:源阻抗变化。线性的表现是输出没有非线性产物。只要输入幅度足够低,增益变化下电路仍旧是线性的。这些我已经举例说明过。

R01的问题已经在前面第2点re的等效与应用中说明了。

网友E:
@jz0095
只需要注意这一句:

网友E:
或者这一句

网友A:
4. 引入负阻概念仅是为了编造一个线性振荡理论。

这种扣帽子式的评论也叫反驳?你应该指出我“引用负阻概念”错在哪里,否则毫无技术含量。
注意,不是我为了什么目的引入负阻概念,而是现有理论或是缺失了应有的负阻概念,例如反馈振荡器模型;或是没有正确的设立负阻网络模型,例如单端口负阻振荡器模型。
你要“阻止这种荒诞理论害人”,就应该针对我的分析一条一条地反驳,如同我反驳你一样。你驳得我无话可说了,你的使命自然就完成了。
加油。

网友A:
在52/53楼,manchange让我注意下面两句:
1. 振荡器必须利用非线性来实现自身的稳定;
2. 正弦振荡器的起振到稳定的过程不是一个非线性过程吗,起振时是增幅过程,幅度到一定时要靠性某种非线性使得增益衰减,直到稳定。

这是现有分析的结果,说服不了我。新线性分析得到了线性稳态的原理,该原理认为,稳态可以不需要非线性的介入;实际的增益压缩对稳态起到作用,但是其作用可以是次要的、非必须的。

如果有异议,可以想想我给出的实测起振包络图。

对照包络图,包络斜率的“非单调性”,说明有线性增益变化的成分(以前分析过),再加上新原理的稳态分析不需要非线性的介入,说明了线性稳态的主导性。说线性主导,是没有否定增益压缩的贡献。

为了公平起见,将上述鉴定方法应用于“非线性稳态”原理。对照包络图,现有原理无法解释非单调的包络斜率,仅此一点,就说明现有原理与事实不符,有缺陷。因为只有增益压缩的包络斜率应该是“单调”的。之后的进入稳态的非线性原理也就缺乏了说服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52/53楼,manchange让我注意下面两句:

这是现有分析的结果,说服不了我。新线性分析得到了线性稳态的原 ...

“这是现有分析的结果,说服不了我。”
那就算了吧,我也不再多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是现有分析的结果,说服不了我。”
那就算了吧,我也不再多说了。

你要是能驳倒我“包络斜率”的分析,我服你。

不服就不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能驳倒我“包络斜率”的分析,我服你。

不服就不服吧。

网友A:
我识货如获至宝快乐的不得了。

你识货快乐,我也开心,没有白忙。只是我已经上了发条,要松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I:
坐等公布标准

网友B:
王小一五认鬼为父,还如获珍宝,倒也真是稀罕

网友B:
就算你18年前就混论坛,这也值得吹嘘。早就梦想破茧成王,乍一见大神立拜为师,颇似那2菜疾呼王子一般。本是一坨,也见优雅,恁村就数你最厉害。

无需你敬或不敬,不过呢俺还是欣赏你,也算个人物。

网友A:
等我有空再说。

网友J:
一个自激振荡器,在稳态时,能够得出根据电路参数得出输出纯净的单一频率幅度的,我就认可世上有线性振荡器,当然能够带负载的。

网友K:
想和二位说, 这是技术频道, 骂街可以去生活频道, 那里多的是大爷大妈.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想和二位说, 这是技术频道, 骂街可以去生活频道, 那里多的是大爷大妈.

这位来本版时间不长,没有看到过那些骂街的帖子。
因为骂人被封号,封了又换个马甲再出来,换十几个马甲仍不停歇,这样的不止是一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位来本版时间不长,没有看到过那些骂街的帖子。
因为骂人被封号,封了又换个马甲再出来,换十几个马甲 ...

只觉得莫名其妙, 别人的观点不同意, 可以举例反驳, 证明对方是个人渣, 远比提供技术性的说明,
难得多!
版主是在暗示我, 这个版里有好多对七世怨侣,

网友L:
胡砍几句:lol   自激振荡器  由放大器加反馈电路阻成? 属模拟电路和开关电路的综合体  同时有线性和非线性放大区域 正负反馈时区 放大与衰减 截止与饱和点 构成自动补赏消耗与增益衡等于一的临界状态?为了提高频谱的质量  对放大器线性区千方百计的提高.衡温 衡压 防震 列如晶振指标 HP目前世界领先 年年提价!望老玩家为民族仪器的发展功献力量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是科研论坛的基础 有幸看到一位位老者 还有华山论剑的气魄 可喜可贺 精神可嘉 您有空儿给以赐教:lol

网友B:
华山论剑?南山论嘴吧!

网友A:
关于振荡器线性度的工程标准
做产品,属于工程范畴;产品指标,属于标准范畴。
一般产品的指标要高于企业标准;企业的标准是行业标准的参考。
振荡器的线性度没有见过行业标准。要了解企业的标准,可以查企业产品的指标:谐波指标。谐波的高低用于衡量信号的线性度。有的振荡器公司产品指标:谐波-30至-50dBc;有的信号发生器的指标也是这个范围。指标差的有-20dBc。
低谐波产物并不一定是振荡器原始振荡能达到的,需要经过滤波,因此,这里说的标准,是针对信号频谱纯度的标准,而不论信号的来源。
工程上对线性度标准的制定有一些原则。以放大器线性标准为例,标准DIN45004B,三频组合频率输入产生的非线性产物幅度<-60dBc,这样,非线性产物落入其他信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同的应用对非线性产物幅度的要求不同,但是原则多是非线性产物不对其他信道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对照放大器对线性度指标制定的原则,如果将振荡器的标准定为谐波幅度<-60dBc,对许多应用已经算是高要求了。
回到本帖内容,振荡器能否产生-60dBc线性指标下的原始输出?回答是:能。见下图,一个谐波产物<-70dBc的原始振荡频谱。至少,<-60dBc是不难实现的。
.

.
这就是我“分两说”的理由。原话见下:
“从来就没有什么线性振荡器”,这话分两说。
1. 理想的线性,没有。
2. 工程标准下,可能有,就看标准订的高低了。

楼主:
在指出线性下不存在幅度(和相位)稳定的振荡器的前提下,给了这个:

楼主:
其实,那招并不新鲜。那个ROC,在被指出必须和拉普拉斯变换表达式一起构成一组完整的信息,从而可以确定其反变换时,那厮却给了个“工程意义上的....”。

这就是“相似”!

楼主:
此帖的题目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从来就没有什么线性振荡器

如果不认为如此,那么可以自己去设计一个完全线性的线性振荡器。这玩意儿,只要能得到业内认可即可(或许还能弄个专利什么的),就别在此扯了。

你应该加限定,是理论上的还是工程意义上的。你需要有“工程”这根弦。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指出线性下不存在幅度(和相位)稳定的振荡器的前提下,给了这个:

你讲学术上的,数学自控原理上的,他讲工程上的应用及指标,根本是风马不相及啊,如各自处在二个平行平面的线,不平行,也不相交。根本不是同一个核心点。

红线部分说的是理论!理论上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线性,即存在线性条件下的稳态,填补的是理论上的空白。
HWM
请注意前面贴图中的红线部分,那说的可不是“工程”!如果是“工程意义上”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严格意义上的线性,“填补空白”的不存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讲学术上的,数学自控原理上的,他讲工程上的应用及指标,根本是风马不相及啊,如各自处在二个平行平面 ...

你跟他很难讲的通,他始终搞不清理论上的线性与工程上线性间的关系,他就没有工程的概念。那个划红线的部分给他解释多少遍了还是不转筋。

HWM
关于振荡器,现有的线性和非线性方法足以应对。你不知道,只不过是你自己孤陋寡闻而已。既然没有什么空白可以填了,你那个理论就是子虚乌有。
HWM
如果你认为是“工程意义上”的,那么“填补空白”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因为无论线性还是非线性方法,振荡器还是个非线性器件。

网友A:
HWM:如果你认为是“工程意义上”的,那么“填补空白”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因为无论线性还是非线性方法,振荡器还是个非线性器件。

我什么时候说过“填补的是工程上的空白”了?所有的分析都是理论上的线性分析,即不涉及非线性的理论上的线性分析。理想的,也只存在于理论中,这是不言而喻的。

HWM
没什么好说的了。就两个字,“人品”!

网友A:
HWM:关于振荡器,现有的线性和非线性方法足以应对。你不知道,只不过是你自己孤陋寡闻而已。既然没有什么空白可以填了,你那个理论就是子虚乌有。

还是以有争议的理论为判据,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一套。你的思想方法有问题啊。难怪跟你讲不通。

网友B:
j大神在偷换概念喽
你应该给出“名词〈线性振荡〉中关于线性度考量”规范,以证明你采用该词组的非杜撰性。
现在我们见到的是"产品振荡器或放大器中关于谐波含量的限值”
再配上插图装点一番,于是乎“线性振荡”的存在就合理合法了

老一套了——瞒天过海

网友B:
咱不管它叫不叫得"本质"
1.你认为它(至少)在哪个阶段不是非线的,简单理由是什么,是否与j大神有所共鸣。
2.非线性对振荡的影响可能就在失真与強度上,然而这关系很难定量似乎也无需定量,皆因:既在具体工作点位上都可线性替代,且2者又可分而治之。更为主要的是,工程设计多注重稳定的宏观结果,有了相对稳定的结果,非与不非就不再必要关注了。

个人认识,未有佐证,若有差池,多加评批!

网友A:
记录?光记录是远不够的,我指出你在造谣,你应该以证据证明你没有造我的谣。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己经说过线不线性并不重要,是你们在计较,现在又沒必要关注了。那就到此为止,我认为徐大和jz本题是比较有 ...

一针见血。先是参予争论,争不过了,就说技术外的话扣屎盆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大神在偷换概念喽
你应该给出“名词〈线性振荡〉中关于线性度考量”规范,以证明你采用该词组的非杜撰性。 ...
你应该给出“名词〈线性振荡〉中关于线性度考量”规范,以证明你采用该词组的非杜撰性。
现在我们见到的是"产品振荡器或放大器中关于谐波含量的限值”
再配上插图装点一番,于是乎“线性振荡”的存在就合理合法了

你的建议就是混乱思维的结果。如果是“线性”,还有什么“度”的区分?有线性度的区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非纯线性的产品。你偷换概念了没有?还瞒天过海,可笑。

网友B:
老抽与老9之争,不介入不附合
你也不必趁机靠山垫背拉人入伙儿,人家也不会同流合污
老抽不过是算术之余,爱好模电之人。但他从未敢“超越、突破、创新”,也算规矩好学之人。终归业余局限,不是那么精湛,也因虚心不足而寡。即便如此,那大神自吹老3届带团队造论文卖专利,岂是能比!
看2菜大shi大神(?),争相“创建反正填坑(破茧)”,其二早被置顶驱逐,遗臭百天。
又有蛰伏7年之金蝉出洞,入秋出暑生不逢时有违天意,注定又一怪胎。
模坛三妖,四怪降世?

上个被屏蔽的两字是“文”“革”。
喂,我上楼驳你技术观点思维混乱,你快去反驳我去。这里不需要你**式的批判文章。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老抽与老9之争,不介入不附合
你也不必趁机靠山垫背拉人入伙儿,人家也不会同流合污
老抽不过是算术之余, ...

王小五说你会调侃人,还真是入木三分,这里你让老抽也无话可说,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N:
王小五说你会调侃人,还真是入木三分,这里你让老抽也无话可说,神了。 ...

老弟,认识你已久啦
人呐,得依事实说理啊,形式已不重要

网友B:
为何说要依亊说理,为何说大神远不比老抽,为何说是破洞而出?请看实事
j大神曾强调把3点式分3组态,2年后今才承认是无组态;外差接收与超再生接收电路不能区分,辩称年久忘事儿;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滥加“续流二极管”,以此特错去“害了不少人”吧!
你看,如此模电大神敢比老抽吗?

再回来看看那“我滴个王啊”,身上除了多出来3妖的影子外,还能见到几个月前乔装谦恭的样子吗?

网友H:
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弦波振荡器!

只有almost正弦波振荡器(老点文献如是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何说要依亊说理,为何说大神远不比老抽,为何说是破洞而出?请看实事
j大神曾强调把3点式分3组态,2年后 ...

你也依式说理?
曾强调把3点式分3组态,2年后今才承认是无组态;

让事实来暴露你胡说八道的嘴脸吧。见截图。

看看最后一句,什么时候提到“不定组态”的,不定组态就是没有组态。理解能力啊。
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滥加“续流二极管”,以此特错去“害了不少人”吧!

算了吧你,自己错了还不知道,在你画出电路图前就知道你的错在哪了。
.
不想跟你扯跟振荡器无关的话了。想想你为什么老说错话吧,省得老现眼。

网友B:
小时候家里穷,才读到初一。就这点儿语文也够用了:"无",即是没有即是"一个也不存在;“不定”,就是有而不定,就是“三者必有其一”!
2012年不够早吧,上世纪82年或是92年就定型在初级分类上至今也没进步。

那"射随器是正反馈"又是j大神什么样的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