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2 uart0多引脚复用?

楼主(2015-08-18):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要重新配置串口,并且以前复用的引脚要恢复为GPIO,不过只是限于理论,实际是不会这么用的

网友:
最好在一个项目里就使用一个功能就行了

网友:
串口的最好就留做串口,除非你不需要串口这个功能。

网友B:
我认为一个应用里,串口管脚应该是固定位置的吧

网友C:
只要uart0在这几个管脚上都有定义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