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2015 版本的uboot启动错误

楼主(2015-08-18):
下载了2015版最新的uboot代码,使用 mx6qsabresd_defconfig生成的.imx,通过mfgtools烧写到emmc里。
启动log出现以下的问题?
MMC: no card present
MMC init failed

这个是什么问题?

U-Boot 2015.07 (Aug 17 2015 - 14:01:52 +0800)

CPU:   Freescale i.MX6Q rev1.2 996 MHz (running at 792 MHz)
CPU:   Extended Commercial temperature grade (-20C to 105C) at 43C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SabreSD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FSL_SDHC: 2
MMC: no card present
MMC init failedPCI:   pcie phy link never came up
No panel detected: default to Hannstar-XGA
Display: Hannstar-XGA (1024x768)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Phy 1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FEC [PRIME]
Error: FEC address not se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网友A:
这个要检查你的MMC设备使用的是那个端口。还有就是上电问题。测两看看。

网友B:
接的是sd卡,还是emmc?......
个人感觉像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C:
楼主你好,使用mfgtool烧写images到emmc时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D(2018-04-13):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QQ:178738619 如果解决了还请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