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78M05的自我保护功能?

楼主(2015-08-18):
今天实验了一下,发现78M05在输入电压达到44V左右的时候其输出电压突然从5V降为1.9V,而78L05则不会,关于这点我想问下是78M05开启了热保护吗?这个热保护怎么实现的?有具体的的电路或者热敏传感器吗?

网友A:
如果是热保护,所有集成的三端稳压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热保护,所有集成的三端稳压器都有

我想问下热保护的原理,是怎么保护的?字面理解就是芯片发热过高保护了,是内部有热敏元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热保护的原理,是怎么保护的?字面理解就是芯片发热过高保护了,是内部有热敏元件?
...

内部肯定有热感应元件

网友C:
亲输入44V已经超出了器件最大输入电压范围了!建议换个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热保护的原理,是怎么保护的?字面理解就是芯片发热过高保护了,是内部有热敏元件?
...

集成电路内部的热敏元件就是PN结

网友D:
如果是国半的,有输入过压保护的,78M05和78L05都有的。
可以看数据手册的内部等效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输入44V已经超出了器件最大输入电压范围了!建议换个方案!

嘿嘿,先搞坏两个看看芯片极限,不贵的还是玩的起的。没想到怎么都搞不坏。虽然手册上说输入最高30V但是44V依旧坚挺,说明这个还是挺厉害的,还有过压保护。我实际用的时候电源电压只有24V滴,这个输入电压范围是不用担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国半的,有输入过压保护的,78M05和78L05都有的。
可以看数据手册的内部等效电路图。 ...

:D用的国产长电科技的。手册都没有等效图。。。输入电压范围还是0~25V。工作节点温度0~125℃,实验的时候芯片一点都不热,应该不是热保护。

网友C(2015-12-29):
引用 楼主:
嘿嘿,先搞坏两个看看芯片极限,不贵的还是玩的起的。没想到怎么都搞不坏。虽然手册上说输入最高30V但是4 ...

你让它背点负载!: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