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电气控制柜中【断路器、接触器】设计与选型

楼主(2015-08-18):
已知电柜中,所有设备的总功率为3700W,供电即普通的220V市电,请问如何计算额定电流,以及断路器和接触器的额定电流等参数

交流电没学好,请教大神们

网友A(2015-09-26):
p=u*i*cosθ*η

网友B:
除了考虑电流大小,还要考虑负载特性,具体可以参考拟采用断路器和接触器的说明书或者选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