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简单串口调试程序源代码

楼主(2015-08-18):
/*
* mega128.c
*
* Created: 2015-8-17 16:23:04
*  Author: Acer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ledtime=0,flag0=0;;
uchar USART0_R_dat[];

void CPU_Init(void)
{
        DDRB|=(1<<7);
        PORTB&=0X7F;//4850接收
        DDRE&=0XFE;//RXD0输入
        DDRE|=0X02;//TXD0输出
        PORTE|=0X03;//高电平释放通讯

        DDRF|=0X02;//运行指示灯
        PORTF|=0X02;

        DDRE|=(1<<3)|(1<<5)|(1<<7);
        PORTE|=(1<<3)|(1<<5)|(1<<7);
        DDRF|=0X01;
        PORTF|=0X01;
}

void USMART_Init(void)
{
        UBRR0H=0;
        UBRR0L=0X2F;//9600bps
        UCSR0B=(1<<RXCIE0)|(1<<RXEN0)|(1<<TXEN0)|(1<<TXCIE0);//接收、发送使能  接收、发送中断使能
        UCSR0C=0x06;//异步 1停止位 无校验 8位长度

        TCCR1A = 0;
        TCCR1B |= (1<<WGM12);                     // CTC Mode;
        OCR1AH = 0X24;                            // Compare Value;
        OCR1AL=0;
        TIMSK |= 1<<OCIE1A;                       // Enable interrupt;
        TCCR1B |= (1<<CS11);                     // Start Timing;CLK/8;

        SREG|=0X80;
}

void led0(uchar a)
{
        if(a)
                PORTE&=~(1<<7);
        else
                PORTE|=1<<7;
}

void led1(uchar a)
{
        if(a)
                PORTE&=~(1<<5);
        else
                PORTE|=1<<5;
}

void (*pa[])(uchar)={led0,led1};//此处添加函数

int main(void)
{
        CPU_Init();
        USMART_Init();
    while(1)
    {
        ;//TODO::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ISR(USART0__RX_vect)
{
        static uchar USART0_R_count=0;
        USART0_R_dat[USART0_R_count]=UDR0;
        USART0_R_count++;
        if(USART0_R_count>=2)
        {
                flag0=1;
                USART0_R_count=0;
        }
}

ISR(TIMER1_COMPA_vect)//10ms
{
        ledtime++;
        if(ledtime==70)
                PORTF&=~(0X02);
        if(ledtime==74)
                PORTF|=0X02;
        if(ledtime>150)
                ledtime=0;

        if(flag0)
        {
                flag0=0;
                (*pa[USART0_R_dat[0]])(USART0_R_dat[1]);
        }
}

网友A(2015-10-20):
看看,没有文字说明

网友B:
这个只是简单串口调试程序源代码

网友C:
看看,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