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AD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8-18):
单片机用4节AA电池供电,如果电池正常在5V状态下,通过此单片机的AD口采集到电池电压是5V,
那么使用一段时间后,比如电池下降到3V,,再通过AD口采集到的电池电压还会准确吗?是5V还是3V呢?
就是说参考电压都改变了,采集到的还会准确吗?

网友A:
不会准确,你必须提供稳定的参考源。

网友B:
一般待测电压和供电电源及参考电源是分开的

网友C:
可参考教材《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第9章。
9.2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10位ADC转换器
IAP15W4K58S4单片机集成有8路10位高速电压输入型ADC,输入通道与P1口复用,上电复位后P1口为弱上拉型I/O口,用户可以通过软件将8路中的任何一路或多路设置为ADC输入功能,不作为ADC使用的口可继续作为普通I/O口使用(建议只作为输入),IAP15W4K58S4单片机不需要对ADC输入口单独作开漏或高阻配置。
IAP15W4K58S4单片机ADC模块的参考电压源是输入工作电压VCC,一般不用外接参考电压源,如果VCC不稳定(例如电池供电的系统中,电池电压常常在5.3V-4.2V之间漂移),则可以在8路ADC转换的一个通道外接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源(比如TLC431)),计算出此时的工作电压VCC,再计算出其他几路ADC转换通道的电压。

9.2.1ADC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1、 P1口模拟功能控制寄存器P1ASF,各位定义如表9-1所示,如果要使用相应口的ADC输入功能,需将P1ASF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相应位置为1,比如:P1ASF |= 0x02;  // 开启P1.1口的ADC输入功能。
表9-1  P1ASF(地址9DH,复位值为00000000B)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位名称
P17ASF
P16ASF
P15ASF
P14ASF
P13ASF
P12ASF
P11ASF
P10ASF

网友D:
这个要看你选择的参考电压源是怎么样的

网友E:
AD只是个比较的过程,把输入电压与基准电压比较。

网友F:
整一个TL431做基准参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