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果每个函数都定义局部变量,为什么xdata的RAM被消耗那么多?

楼主(2015-08-18):
局部变量不是放在堆栈里面的么,只是堆栈大小占用了总的RAM的吧,为什么会和全局变量一样占用RAM呢

网友A:
标准C是像楼主所说的那样,但是Keil C是要单独占位置的,楼主可以看一下keil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C是像楼主所说的那样,但是Keil C是要单独占位置的,楼主可以看一下keil的手册 ...

那你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呢

网友A:
如果你在定义变量的时候用了XDATA限定词,那么变量肯定被定义在外部RAM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