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 F1做的BLDC驱动,波形是否正确?

楼主(2015-08-18):
     各位高手,我用F1做的BLDC驱动,六部换向,用电流钳表测试U相的波形如下,我总觉得不对,但是不知道不对在哪里,请大家帮忙指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好用的就是正确的,你弄个电机试试看对不对就行了吧

网友:
这个一般是控制什么类型的电机用的?

网友A:
波形确实不好;
电机能正常转的话,那说明换向的方式,和硬件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确实不好;
电机能正常转的话,那说明换向的方式,和硬件都没问题; ...

电机可以正常转动,我昨晚测试过,U-V前点的尖峰是由于未换向已经到了下一个霍尔信号造成的
不顾波形还是不太好看
另外我想问问,霍尔的中断间隔是否不一样?同一个周期每一个霍尔的换向中断间隔是有点不同的?

网友B(2018-09-05):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