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用keil自带的TCP_CM3.lib文件能发出 Ethernet II格式的网络数据帧吗

楼主(2015-08-18):
stm32 用keil自带的TCP_CM3.lib文件能发出 Ethernet II格式的网络数据帧吗,
如:目的MAC地址|源MAC地址| 类型|数据  ?

网友A:
没用过。
Keil自己有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Keil自己有例子吗?

还没有发现

网友B:
试试能用不,不就知道了。

楼主:
试了库里的很多函数,库文件中给出函数貌似都是网络应用层的,发出的数据帧格式为802.3

网友C:
你是指以太网帧吗,这个帧是mac层处理的,一般的mac也只需要你按照mac外设的定义,填充相关寄存器或者缓冲,mac自动给你装配成以太网帧

所以你就算是在驱动层,你也不可能看到完整的以太网帧,数据链路层是mac搞定的

网友D:
楼上很专业,数据链路层是mac搞定

网友E:
以太网帧是mac层处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