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CAN通信模块适合采用哪种芯片

楼主(2015-08-18):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叫适合!!!

网友A:
我觉得 所有的芯片,应该都有其适合的场所,
这个根据你的需求来判断的

网友:
带有那个接口的都是适合的。

网友B:
如果你用的MCU集成了最好不过。

网友C:
芯片上现成的就行吧

网友D:
你的意思需要集成CAN模块的芯片吗?
我推荐你可以使用KE06芯片,里面就有集成CAN通信模块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mmary.jsp?code=KE06

楼主:
我的意思是单片机和总线之间连接总要有芯片来调一下吧

楼主:
还有哪位大师给推荐一德州仪器的电源调节芯片,输入在9~60V之间,输出为稳定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