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单双电源问题

楼主(2015-08-18):
(无正文)

网友A:
除非是很古老的运放,现在的运放供电无所谓双电源和单电源,都可以双电源,也都可以单电源,只要绝对值不超过运放额定最大工作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很古老的运放,现在的运放供电无所谓双电源和单电源,都可以双电源,也都可以单电源,只要绝对值不超 ...

貌似手册上都没写明额

网友B:
可以参考他的典型接法

网友C: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运放,你会怎么想?

网友D:
看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范围,比如LM358,的输入电压范围可以到0(好像还可以负点)
358的输出电压范围近乎可以到0,不过小电压输出最好加下拉电阻,
输出达到负电源电压的就是单电源运放,LM324,LM358
输出达到正、负电源电压的,称为“满幅”运放,或者“轨-到-轨”运放。肯定可以单电源运用,一般工作电压很低,如LMV358

输出都到不了电源电压的运放就是双电源运放,如OP07,TL082,NE5532

网友A(点评):
建议您拿OP07、TL082\NE5532这些运放实际测试看,看单电源工作是否OK

网友E:
手册 应该都是有的,有些给出了 正的供电范围:3-15V   然后还有一个V+-V-的范围,仔细看

网友F:
为什么要考虑单双电源?运放的供电不需要接地.
所谓的单双电源只是你要求运放的输出偏向哪一边而已.
假如你使用的是一个+30V电源给运放供电,但你的输出中点为15V,那运放也相当于:双电源供电.
使用双电源供电的原因只有一个:运放的输出电压无法完全输出到它的供电电压,所以要给运放的供电提供一点负压,使它能完整的输出到我们的电源地.

网友G:
单电源双电源 其实主要是看你的应用,你用来做什么,明白自己需要的功能后,是不是需要负电源

网友H:
我做过OP07的电路设计,使用的是双电源,效果不错;有的芯片双电源和单电源都可以,但是正负电源进行供电的运放摆动的幅度大,效果好

网友I:
op没有单双电源之分,你把op当一个三极管想,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J:
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手册啊。现在的手册几乎都标明了电源分为,指明了是否可以单电源。

网友K:
规格书都有标明的

网友J:
看手册还是要仔细啊。或者从一个侧面来证明,就是你在烧了几次芯片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个人觉得单轨和双轨无非是为了满足三极管各种正偏反偏而设置的。用双轨的肯定可以用单轨,看你的参考点是GND还是Vcc/2等等。

网友:
不可能的,运放的数据手册上面肯定有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