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ps61040的电压上不来

楼主:
图上为我的设计原理,使用TPS1040来做一个升压电路来驱动显示屏的led,但是我这里的电压16V总是起不来,实测为4.88v,根据该IC的计算,应该电压有16V的.其中电感我贴的实物为22uh的贴片电感,电容用的47uf的电解电容,后面换了1uf的贴片电容。都没有效果,求大神指点我的设计是不是有错误,谢谢

FDL3O@(0AB]]TQ]{XCKJITI.png (55.42 KB )

楼主(2015-08-18):
我是不是电容选择不正确?

网友A:
你把R70换成200K试试,C39换成4.7u

网友B:
你测一下SW的波形,有没有起振,这DCDC都没有工作.
1、把电感换成10uH
2、FB电阻不要选太小,R68选MΩ,R70选几百K
3、在R68两端并联一个几十P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