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抄板技巧

楼主(2015-08-18):
首先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气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极管,三级管的 方向,IC 缺口的方向。要把原理画出来,由于我们不单单

只是抄袭,要分析原理。所以元器件的型号一定要准确。画原理图的目的是为了以后更改和检查的时候比较方便,更加准确。 最好能有相机

拍下来。可以为以后的参考。 更多嵌入式 单片机 PCB交流讨论请咨询:810663503  张老师
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官网   3 w.gdmcu.com
拆掉所有器件,把所有焊盘的孔的锡去掉,不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焊盘位置的精度不 高。用酒精清洗干净。再用水纱纸将顶层和底层轻微打

磨,打磨到铜膜发亮,然后进行扫描。扫描时候不要把分辨率调的很高,一般建议把分辨率改为600DPI,已我们目前的电脑,分辨率太高 可

能会死机。要保存为BMP 格式,注意扫描的时候PCB 要放正当,如果不当的话,孔位对不准,前工尽弃。扫描用黑白色。扫描图片如下:
然后打开PHOTOSHOP
更改图片的阀值和对比度,把图片转换成黑白两色图片。更改之前需要把多余的部分进行裁减。 这样可以减少转换之后的文件很大,同时也

可以更清楚的知道PCB 的尺寸和大小。由于此板是双 面板,而且板的大小比较小,所以我在抄板的时候没有去掉丝印,也没有对铜箔进行打

磨处理。 但是同样可以达到抄板的目的。
更改阀值,选择出理想的数值,可以把图片改变成黑白两色,去掉中间的灰度
由于转换过来的图纸会有很多独立的小点,放大之后可以看见许多的小黑点。
所以要对图片进行。首先需要进行文件转换,把文模式件转变为灰度
然后选择去杂色
选择合适的中间值得到合适的图片。然后对图片进行反色,反色的目的就是铜箔用颜色显示出来。
如果没有反色,铜箔就没有颜色显示。
然后保存为BMP 文件,深度为1。
如果是底层的图片,还需要对图片进行镜像处理。
更多嵌入式 单片机 PCB交流讨论请咨询:810663503  张老师
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官网   3 w.gdmcu.com

导入PCB,需要一款BMP 转换成为PCB 的文件。我采用的是BMPtoPCB.exe。
文件说明
1、图形文件必须是黑白图像
2、输出的PCB 文件对应的layer 如下:
layer 1 top layer layer 7 top overlayer
layer 6 botom layer layer 11 keep-out layer
依上图CHOOSE 刚保存的图片,在PCB 图层选1 (如果是底层需要选择6)。然后OUTPCB 上电击,生成PCB 文件。但是为了实际好描线一般把

它改为其它层面,比如丝印层。
现在要对PCB 的尺寸进行确认。由于转换过来的时候尺寸可能会更改,需要调整BMP 文件。在
/ 图象/布画大小内进行调整。直到尺寸合适。然后在原理图上增加网络,添加元器件,然后根据
上面图进行描线。把元器件放到原来的位置。连线,完成之后删除上面的黄色线部分。最终得到
图片如下:由于我对原理图进行了一些更改,所以和原来的PCB 的尺寸有所出入。主要是更改了
一款芯片。增加了电源部分。
按同样的方式对其它的层面进行抄板,抄完之后需要再检查一下连接是否中断。
这样一款PCB 抄板就完毕了。
更多嵌入式 单片机 PCB交流讨论请咨询:810663503 张老师
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官网   3 w.gdm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