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5的boot 和 应用程序跳转的问题

楼主(2015-08-18):
1、BOOT 没有操作系统
2、应用程序 跑 UCOS系统。

1、上电后,  BOOT 跳转到 应用程序 (成功)
2、在应用程序UCOS的一个任务中执行跳转到 BOOT程序 (成功)
3、在BOOT中执行跳到应用程序(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呢。

说明: 如果应用程序不跑操作系统时跳转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大神在吗?

网友A:
从1到2的跳转做了什么
从2到3的跳转也做了什么,主要是中断以及堆栈等问题引起
还有为啥2到3的跳转不类似于上电的时候从BOOT到APP的跳转

楼主:
中断应该不可能,中断总开关是关的状态,我也怀疑是椎栈的问题。因为不用操作系统和在操作系统初始化之前跳到BOOT,再跳到APP都是OK的。

网友B:
单步检查跳转时的CPU状态。

楼主:
看哪些寄存器?

网友C:
1里面的跳转能成功,3同样从BOOT跳的应用程序就不成功。
所以看看这两个时候程序的状态有什么不同,堆栈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不成功具体表现是什么现象啊?

楼主:
的确是堆栈的问题,已解决, 因为只重新设置了MSP, 没有设置PSP。在跳转前设置一下PSP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堆栈的问题,已解决, 因为只重新设置了MSP, 没有设置PSP。在跳转前设置一下PSP就可以了。 ...

终于搞定了啊,其实我好奇为啥APP到Boot之后,还要继续接着运行APP
应该重新运行App,不过可能表达产生歧义,感觉楼主是经过Boot处理后,再次运行App
不过堆栈没初始化好

网友D:
现场保存好了吗?你重uc/os 跳转到 boot 那uc/os的现场怎么处理的。

网友E:
跳转前设置一下PSP就可以

网友:
有个朋友说,在配置里设置代码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我插不上话啊,这个没接触过,跟各位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F:
最好用汇编指令或者GOTO语句。

网友G:
操作系统跑了后,就有 了问题吗

网友(2016-06-03):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堆栈的问题,已解决, 因为只重新设置了MSP, 没有设置PSP。在跳转前设置一下PSP就可以了。 ...

PSP应该设置多少呢?我也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H(2017-12-08):
你好,我的芯片是F407,boot裸机,应用程序跑ucos系统。我遇到的问题也是这样的,但是不是每次都跳转失败,当跳转失败时,应用既不在boot也不在应用。可当我用KEIL debug时,却没有出现跳转失败,这种问题怎么找?你说的要在跳转前设置PSP,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