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WiFi中继放大方案有哪些

楼主(2015-08-18):
ESP8266  mt7681之类的好像都只能做一些简单控制啊,,

网友A:
用成品AP、扩展器之类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成品AP、扩展器之类的就可以了。

直接了当,我又可以交差了

网友B:
可以考虑5350,这个原本是路由器的,做AP毫无鸭梨,价格便宜量又大

网友C:
也可以用双向功放,直接放大输出功率。
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