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想学下PIC单片机,用哪个型号上手比较好呢??

楼主(2015-08-18):
(无正文)

网友A:
16、18,各个系列还是差很多的,所以最好以你要用的机型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18,各个系列还是差很多的,所以最好以你要用的机型入手。

谢谢:)

网友B:
16系列的就行

都是想通的

网友C:
我觉得吧,如果是初学的话 最好学一个简单的,再就是去买一块学习板来用用,因为学习板把已经帮你把硬件部分处理好了,你只需要写程序就可以了, 这样当你调试不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很明确的方向,是程序的问题。而现在的PIC学习板都是以PIC16F877A为主IC ,当然学习板上还可以使用其他型号的PIC单片机,通过一定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所说正确,
但pic16f877是Microchip推出的第一款可在线调试芯片,目前看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如:没有原厂中文数据手册,实际工程中AD通道硬件有时冲突,停产了所以价格高....
类似型号pic16f887能克服上面的不足!我做的最小系统,可直接用USB-TTL编程,低成本学习pic

网友E:
从简单的开始学,从12F系列的开始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从简单的开始学,从12F系列的开始学。

你这不是坑人嘛,能学啥,资源那么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不是坑人嘛,能学啥,资源那么少

没学会走难道就学跑了吗?肯定要从最简单的开始学啊,慢慢学啊。

网友D:
LS也不能这么说,如果是入门用简单的芯片可省去很多初学烦心的问题, 如 Bank 引脚第二功能及复杂的 CONFIG ...
只是这12系列只有6个I/O也是少了点,个人认为入门用pic16f54也是不错的--做点小东西玩更有学习动力, 想想我用pic的时候只有pic16c54/57 ....   pic16f54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系列的就行

都是想通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如果是初学的话 最好学一个简单的,再就是去买一块学习板来用用,因为学习板把已经帮你把硬件部 ...

不喜欢买学习板,感觉还是自己搭电路有意思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所说正确,
但pic16f877是Microchip推出的第一款可在线调试芯片,目前看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如:没有原厂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简单的开始学,从12F系列的开始学。

不够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学会走难道就学跑了吗?肯定要从最简单的开始学啊,慢慢学啊。

别人都学会弯道超车了,你还在慢慢学,无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喜欢买学习板,感觉还是自己搭电路有意思些

不管怎么样,只要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如果不喜欢学习板是可以自己搭接电路,如果你已经有实际设计硬件的经验,这点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新手,虽然 这样学的东西和成本会比较低,但花得时间也可能比较多,并且你主要是学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所说正确,
但pic16f877是Microchip推出的第一款可在线调试芯片,目前看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如:没有原厂 ...

我只是在刚出来工作才用到过PIC单片机,现在很多公司都不用PIC单片机 因价格比较贵了,为了降低成本他们选择了国产和台湾的芯片,不过用起来也不错。所以对PIC的关注就比较少了,不过PIC的官方网站都可以下载中文手册了哦

网友G:
pic的单片机每个系列差异比较大。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不建议学习这个

网友H(2015-09-25):
去某宝买个学习班,按照教程操作一遍,ok,入门成功。

网友I(2015-11-23):
,先要有本书,,郭大神的行。。再上淘宝买和郭大神配套的学习板。这样容易学。。。初学本来就有很多东西搞不清楚。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搞到折腾到自己没兴趣。电脑也最保守点装XP。电子基础差的动手差点,英文差的,看不懂数据手册的,最好用现成的板子。免得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耽误时间。自己做的板子,遇到问题到底是板子还是程序的问题不知道怎样去排查。
学得差不多了要自己做项目。想不到什么好的项目就买现成的电器。拆掉别人的MCU,用自己的PIC最小系统板飞线上去控制。基本上数字电路有很多都是通用的。改成的几率很大。再则有的电路是有点小技巧的。没经验的,一下子还真整不出来。借用别人已经成功的“底盘”,自己要少走不少弯路,当然,不一定要和自己想要的功能一样。差不多就可以了。我做时间温控双控控制器。自己偷懒,懒得焊洞洞板,直接淘宝买一个定时温控飞线改。下步计划电磁炉程序。正好家里有个不用的。原MCU是9454,咱折腾下,改F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