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麦克风输出信号用运放做两级放大,出现谐波该如何消除?

楼主(2015-08-18):
大家好,用运放搭了个麦克风放大电路,录音信号显示在4K,8K,12k均有谐波存在,请问该如何消除呢?

网友A:
这些个频点都在音频频段内,先上电路吧,另外就是系统上是否有射频发送?

网友B:
录的什么音?单音频?

没有谐波是无可能的,不知程度如何

楼主:
电源部分没有用LDO,目前是由两个1K电阻从5V分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个频点都在音频频段内,先上电路吧,另外就是系统上是否有射频发送? ...

是单独的一块小板子用来做放大,没有射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的什么音?单音频?

没有谐波是无可能的,不知程度如何

两个mic负责左右声道录音,但不管录什么,哪怕是噪音,这个4k,8k的谐波一直存在,从图中看,能量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什么MIC?输出电平?什么音儿?
宁做频谱,不用示波?

网友B:
电路倒是挺复杂的
1.去掉C1和C2!
2.只用半块儿运放
3.R1改22k
4.找块万用表测量
5.插个耳机试听

楼主:
这个是运放的小板子,老e71拍的,不很清楚......: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MIC?输出电平?什么音儿?
宁做频谱,不用示波?

mic是普通的驻极体,频谱是语音组提供的,顺便说一下,我们公司在做语音识别的产品,对mic录音要求较高,做这块板子,只是协助他们测试,所以我也没有用示波器测过具体的信号情况,况且语音信号,在示波器上看也不是很明显,用频谱和频响曲线看就非常明显。

网友C:
取消Bead2,直接到地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倒是挺复杂的
1.去掉C1和C2!
2.只用半块儿运放

多谢指导!
c1,c2之前没有贴,手摸mic线,会有很大噪声,示波器看很明显。
R1,之前用10k,放大10倍,二级反馈电阻调的是30k,放大30倍,但语音组的同事觉得太小,不过瘾啊,
手上20K的电阻是5%,两个声道要尽量保持一致,所以不敢用,就用了47K的,按理说,放大47倍对运放来说,应该很轻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消Bead2,直接到地Ground。

这个Bead1、2应该是mic自己的,封在里边,

网友B:
依你的音源声压和灵敏度,MIC输出多少?
依此,总增益取多少是极限?
既有示波,为何不关注失真直觉?

别说47倍,100倍也有潜力!何苦要双份儿放大?
不过瘾?+/-2.5V电源的限制,1W倍也过不了瘾呐
双声放大,5%不敢用?且不说性能影响几何,现在不是调试样板嘛

网友D:
就是,电路太复杂,很乱。
反相放大器,运放负输入对地接电容,很容易自激不稳定的。
你还是规规矩矩的,要么RC低通,要么运放反馈并联电容的低通,不要乱加电容。
电源处、参考中点电压处,加滤波电容。
原理图么,运放要有运放的样子,信号从左到右,地在下,电源在上,大家看着也方便。

网友E:
驻极话筒也是高阻特性:明眼一看就阻抗不匹配!…运放增益无控!未引入负反馈…!
     失真加瞎放大!…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但现在的测试,关注的重点不在这里,我测试过,如果离mic很近拾音,初级放大就已经削波了。但mic真正的工作环境可能是远场拾音,真正取得的信号很小。不管失真与否,这个谐波都是要消除或者减弱的,因为拾取的信号是用来做云端比对的,对音色啥的不关注,重点关注的只是信噪比,

这就要用AGC了。。

网友B:
楼上没看着,图确太差
MIC电路输出阻抗2k2,这个没问题。
R1R2C1C2构成反馈电路,这个也对。

只是他们不懂声频放大,最起码的削波与自激都没有印象,却去关注“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驻极话筒也是高阻特性:明眼一看就阻抗不匹配!…运放增益无控!未引入负反馈…!
     失真加瞎放大!…[e ...

驻极体现在都内部加的有FET做放大和阻抗变换,所以MIC的输出阻抗可以看做是2.2K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驻极话筒也是高阻特性:明眼一看就阻抗不匹配!…运放增益无控!未引入负反馈…!
     失真加瞎放大!…[e ...

增益无控和未引入负反馈是什么意思,求指教。

网友E:
想知道你那运放增益DB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你的音源声压和灵敏度,MIC输出多少?
依此,总增益取多少是极限?
既有示波,为何不关注失真直觉?

前边有用洞洞板搭过一个,听说放大1000多倍,不是我干的,这板电路他们也是要参照那个板子,至少要预留放大1000倍以上的能力,只能用两级,后边还有功放。再次说明一下,这个mic信号的采集不是用来唱卡拉OK之类的,是用来做语音信号识别的,削波可以通过调增益来控制。两个声道要尽量保证一致,20K电阻,5%误差已经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路太复杂,很乱。
反相放大器,运放负输入对地接电容,很容易自激不稳定的。
你还是规规矩矩的,要 ...

学习了。电路是画的很乱。
“反相放大器,运放负输入对地接电容,很容易自激不稳定的。”对运放了解不多。但测试下来如果没这个电容,用手碰mic的引线,会有很多的噪声引入,改如何处理呢,也许真正工作的时候,手是不会碰到mic的,但现在测试,还是会直接接触到。
RC低通滤波要加到何处,如果是反相输入端,电容还是会到地的?求指教。
电源处已经加了100n滤波,是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你那运放增益DB是多少呀?…

100倍,40db是这样吗?

网友B:
给你简单逐点儿说说吧
首先要保证放大电路是〈稳定〉的,否则谐波和信噪比就没意义了——高度怀疑电路自激或退耦不良
接下来的技术设计要给出几个基本条件或要求:1.最大信号输入(麦克输出)是几伏,2.最小信号是几伏,3.最小输出(耳机插座)需几伏,最大呢,4.最小输入时S/N需要多少——“过不过瘾”可没法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没看着,图确太差
MIC电路输出阻抗2k2,这个没问题。
R1R2C1C2构成反馈电路,这个也对。

削波我基本了解,也大约知道该如何控制,
自激的话,我有一点浅显的认识,求指正。
1,放大倍数不要太高,
2,在反馈电阻上加消振电容,
谐波我就完全不懂了,查了半天都说是电网的问题,会出现谐波,我这个4K,8K,1.2k的会不会是自激呢?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的指教。希望可以继续帮帮小弟。

网友B:
网络可查课程教材什么叫谐波,求技术可就一筹莫展,决不可取
去掉C1C2,加强滤波以后,你的4k8k“谐波”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简单逐点儿说说吧
首先要保证放大电路是〈稳定〉的,否则谐波和信噪比就没意义了——高度怀疑电路自激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从搭电路之初,我就有这样的疑问,输入信号如何,阻抗多少,输出信号大小如何,阻抗如何(关系到后边功放的输入),但一直试图绕开这个问题。说句不负责任的话,输入端,初级输出,和二级输出的对地10n电容都是后边加的,
1,mic的输出信号,资料上没说,网上查说VPP大约几十到100mv,我拿示波器测,最小没看出来,最大有一两百mv,输出就完全不清楚了,其实,一级放大47倍,已经削波了,如果一个0.1v的信号,放大47倍,就是4,7v,已经接近极限了。削波是肯定的了。但同事告诉我,应用中不会这么近的拾取声音信号。
2,功放端对输入信号的要求,我一无所知。只是用功放测试的同事要求我放大1000倍以上,(汗)

网友B:
语言识别,听来含金量不低啊
你接的这个设计任务,总得有点儿(可)文件化的设计要求吧!要是这样调着玩儿似的,俺也不好帮你

网友F:
连接话筒所用的非屏蔽双绞线用得不对,电路是非平衡的,因此要用屏蔽的线。非屏蔽双绞线用于非平衡输入的电路,无法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连接话筒所用的非屏蔽双绞线用得不对,电路是非平衡的,因此要用屏蔽的线。非屏蔽双绞线用于非平衡输入的电 ...

上百毫伏的信号+2k阻抗,屏蔽线带不来那么大影响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忙及关注,问题基本解决,今天有点事,明天细说,谢谢!

网友B:
应该是C1C2造成4k自激,8k12k的2次3次谐波

楼主:
谢谢!为什么要用同相放大呢?因为MIC的输出阻抗高吗?我这个mic输出阻抗已经经过变换,降下来了,同相放大稳定性和噪声据说没有反相的好,因为输入阻抗不高,我不想用同相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1C2造成4k自激,8k12k的2次3次谐波

问题很乌龙,C2,一直都没贴,c1摘过,没有明显改善。测试用的电源是5V的手机充电器(:funk:别骂我骂的太凶),没想到输出的5V电源质量这么差。偶然的机会,用电脑的USB供电,发现谐波还在,但能量没那么大。于是想到了电源。最后换锂电,充满4.16V供电,谐波一点也看不到了。
搞来搞去居然是电源的问题,也怪我太粗心,最初设计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2.5v用了LDO,就是怕电源不干净,结果板子出来了,物料没到,只能用1K分压。不知道这个谐波是2.5v参考电瓶引入的还是运放5V供电引入的,后期LDO来了再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1C2造成4k自激,8k12k的2次3次谐波

自激的话,电路中初级反馈电路上并了1n的电容,应该会起一定的作用。

楼主:
电池 供电,无谐波。

网友B:
电源不净不会在4k频峰
电源极极差却因内阻太大退耦不良而现某频自激,然后观测到2次3次谐波,就是4kHz基频
如此,手机电源适配器,粗级电源,解释得当

强调纠正一个,4k不是谐波

楼主:
好的,等待几天,LDO来了再来验证。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接话筒所用的非屏蔽双绞线用得不对,电路是非平衡的,因此要用屏蔽的线。非屏蔽双绞线用于非平衡输入的电 ...

mic建议用伪差分布线,最初的原理图是兼容伪差分输入的,抗干扰会好一些,但后来又改成兼容,在布局布线上根本无法做到差分,因此放弃,所以前边几位前辈会觉得电路图好乱,好复杂,这也是一个原因。
伪差分输入运放的工作原理我没搞懂,就用了反相放大这种最基本的放大模式。
mic的引线一般都是这样的非屏蔽双绞线吧,太高级的没见过。

楼主:
印象中TI的东西都比较贵,这个电路只是配合调试,公司不会同意的。另外这颗芯片也不了解,mic信号的放大一般运放都能胜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上百毫伏的信号+2k阻抗,屏蔽线带不来那么大影响

是的,输入阻抗不高,噪音应该不会太明显,只是不了解附近的电磁干扰如何。对楼主提供的电路没看太明白,只找到这个喷点:lol,而且毫无疑问,这里应该采用屏蔽线,驻积体话筒外皮都是接地的,而且楼主提到“手摸mic线,会有很大噪声”。

网友F:
另外一个喷点是,考虑用电池供电的笔记本电脑的USB口为电路板供电试试,不排除被测电路和测量电路之间的地线回路引入的噪声。

网友B:
MIC用屏蔽线传输,天经地义,无需另论
带前置MIC配反相放大30dB,不错的选择
前面27等楼已经提醒的电源退耦,对线性放大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一个喷点是,考虑用电池供电的笔记本电脑的USB口为电路板供电试试,不排除被测电路和测量电路之间的地 ...

电池供电的笔记本USB供电,理论上电池10v,转换成5v的usb-vbus,通常都是DC-DC,纹波也不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用屏蔽线传输,天经地义,无需另论
带前置MIC配反相放大30dB,不错的选择
前面27等楼已经提醒的电源退耦 ...

我们的mic输出线都非屏蔽,一般都双绞线。成本比较低那种。
采用两级放大另一个原因是,保证放大后信号的相位与原来一致。
电源去耦,目前只在5V上加10u,1u,0.1u;2.5v没加去耦,这可能是个坑。
但5v之前没加这三颗电容,后来加上,几乎未有改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池供电的笔记本USB供电,理论上电池10v,转换成5v的usb-vbus,通常都是DC-DC,纹波也不会小。 ...

我指的不是电源波纹,电源波纹可以通过放大器的PSRR抑制。我指的是地线回路的噪音问题。你的电路板的地(左端进线)若采用台式电脑的USB口供电或你说的手机充电器供电的话,很有可能与市电保护地连着的。而你的电路板的输出(右端出线)至测量设备,看你使用的软件应该也是台电脑,因此测试设备的地也可能是与市电保护地连着的。这就构成了地线回路。这个回路可能引入较大的噪音。若放大倍数较高的话,可能很大。即使10mV放大到50倍,也有500mV了。这个地线回路噪音是被直接放大的,与电源波纹还不是一回事。这里正好有个地线噪音测试视频。以上分析是基于你说的电源供电就行,电脑电源供电有噪音但比手机充电器供电情况要好推断的,算是educated guess.

楼主:
这里有另一个mic放大电路,本来是想参考这个的,后来因为二级放大用的同相,觉得相位上有180度翻转,所以没有参考,这个电路中有几个器件的功能不明,请“LGZ2006”不吝指教。
1,C12,R12,R13的作用?
2,C6大小如何选择?
3,C4,C5大小如何选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指的不是电源波纹,电源波纹可以通过放大器的PSRR抑制。我指的是地线回路的噪音问题。你的电路板的地( ...

明白了,您指的是地环路噪声。
但实际应用中,很多设备存在用市电的地做回路,无法避免。
比如,这块功放板,如果电源采用220v-5v适配器,或者台式电脑的USB供电,而后边的测量设备用的台式电脑,那这些设备都是插在220V插座上的,共地是不可避免的,回路也是肯定存在的,那这样引入的噪声该如何解决?一定要用电池供电才能消除吗?求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您指的是地环路噪声。
但实际应用中,很多设备存在用市电的地做回路,无法避免。
比如,这块功放 ...

法1.   差分输入。
法2.   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不用接电源保护地。
法3.    采用USB隔离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没有用LDO,目前是由两个1K电阻从5V分压得到。

还是把电源处理好吧!开关电源是不行的。

kdc
通过验证,觉得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B:
产品中不推荐使用双绞线
同时也就没必要采用差分
不就是个语音放大么,无必要考虑180度相位
做为麦克信号前级放大,一级足矣
我看不清标注,但估计取值不应有难度

前面提示的若干方面,你没全面关注
恐怕出现一个问题:小声音被噪音掩盖,而大声音又严重幅度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可查课程教材什么叫谐波,求技术可就一筹莫展,决不可取
去掉C1C2,加强滤波以后,你的4k8k“谐波”还 ...

很抱歉这两周太忙了,一直没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周末终于有时间做了个验证。去掉C1,C2,用两个1k电阻分压得到2.5v做参考,未加滤波电容。这个“谐波”还在,结果如下图。

楼主:
加了LDO,并且在2.5v电源端加1uf和100n电容滤波,结果好很多。

楼主:
总结:
1,电源滤波非常重要。(也许忙活这么久只是验证了这句废话
2,c1,c2电容存在的意义,仅仅在mic引线很长的时候有影响。就是之前发现的,手捏mic引线,会引入噪声,但将mic引线缩短到6mm左右,该电容加与不加无明显变化。
3,反馈电阻用47k与22k,没有明显区别(针对该“谐波”)

最后在说一句吧,这个一开始被我称作"谐波"的家伙,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称呼是否准确。因为随着系统的变化,它的频率也在变化,强弱也在变化,也许它应该叫“自激”吧,不知道……

网友G:
我觉得,你不要用电脑供电啦.换成电池供电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