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WAKE UP中断可以映射到 PB0吗

楼主(2015-08-18):
STM32F10ERCT6 因之前的设计PA0引脚已经占用了,现在只有PB0能用,待机唤醒中断能映射到PB0脚吗?怎么映射?

网友:
不知道怎么映射,关键是有能映射中断这个事情吗?是不是PBO中断唤醒????

网友:
唤醒这个,只要设置外部中断就行的吧?

网友A:
待机唤醒是PA0上升沿唤醒

网友B:
应该可以影视到的,这个应该就是个必须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唤醒是PA0上升沿唤醒

这个应该没办法映射过去

网友D:
用中断唤醒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中断唤醒可以吧?

待机唤醒只有PA0的外部中断能唤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待机唤醒只有PA0的外部中断能唤醒

待机唤醒与PA0外部中断没关系,只要PA0有上跳沿就可以唤醒,并不是中断唤醒的!!

网友E:
应该支持外部中断的引脚都可以唤醒MC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唤醒与PA0外部中断没关系,只要PA0有上跳沿就可以唤醒,并不是中断唤醒的!! ...

是啊,楼主是想把唤醒映射到PB0上面去,这个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应该支持外部中断的引脚都可以唤醒MCU

那是睡眠唤醒,不是待机唤醒

网友F:
好像不行。

网友G:
只要PA0有上跳沿就可以唤醒

网友B:
楼主这个映射的做好了没,效果怎么样

网友H:
怎么样了现在是,楼主给个结果

网友:
待机唤醒有PA0的外部中断能唤醒,楼主试试

网友I:
这个好像不能映射吧

网友:
只要设置外部中断就行的

网友:
应该可以映射到任何一个有中断的端口的。

网友J:
不知道怎么映射啊,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5-11-13):
只能改硬件了,只能用PA口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