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放大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15-08-18):
(无正文)

网友A:
400mV驱动LED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mV驱动LED是怎么做到的

LED还有个驱动电源可以使它正常工作,这部分电路是为了把信号耦合到LED上,

网友B:
怎么理解呢?原来的400mV功率达不到3W所以要用一个放大电路做一个输出为400mV的正弦波,然后带负载的能力为3W吗?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12A   400MV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理解呢?原来的400mV功率达不到3W所以要用一个放大电路做一个输出为400mV的正弦波,然后带负载的能力为 ...

对,求助啊,怎么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A   400MV不对的

输出功率能达到3W就行,有办法吗

网友D:
三极管多级耦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求助啊,怎么设计呢

0.4v的电压带动3W的负载,即使你的正弦波可以输出15A的电流而且保持波形为0.4v的正弦波,impossible,你的四路有问题!

网友E:
0.4v的电压带动3W的负载, 用运放是找不到合适的驱动能力的运放的。
那么就可以考虑分立元件搭建功率驱动级。由于要达到 10A 以上的驱动电流,大电流功率三极管或 MOSFET 做推动才有可能。
频率300kHz 对于这样的放大电路, 也是相当高了。功率管的频率特性要关注, 二这个反馈电路设计也是电路能否满足要求的关键因素。

网友F(点评):
能不能用可控硅之类的器件?

网友E:
可控硅只是开关器件, 并不能输出模拟信号。
当然严格地讲, 开关电路也可输出模拟信号(D类功放就是个例子)
但是可控硅还是不行,因为它只能受控地开,不能受控地关。另外反应时间也太长。

网友G:
应可以,后级用多管BJT并联,组成推揿电路,把静态电流设计大一点,不过肯定要用正负平衡电源啦,跟随输出或反相输出也行.OP要选高频的OP,BJT选大功率的高频BJT.还要加一级预驱动,可以参考音频功率放大器的后级,

网友G:
还有一种方案有变压器降压方案,原边电压10V,次边为0.4V,根据频率,此变压器应为很小的,这样原边的驱动电流可大幅度降低,这是最可行的方案。原边只要加一级功率驱动就可以了。关键是变压器,你这个设计,低电压,大电流,高频率,理应设计成变压器输出,可保证效率。反馈支路以T形式为佳。

网友H(2015-09-29):
用三极管多级耦合

网友I:
运放加三极管应该可以实现,预防控制比例精度,三极管实现功率稳定输出。

网友J:
加一个三极管的放大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