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2个DMA的问题

楼主(2015-08-18):
DMA, ST, STM, RS, rc
(1)STM32F1的DMA,看参考手册DMA段,应该是不支持burst mode,但在TIM1的介绍中又提到可以用burst mode,除了TIM,其他module又未提到DMA的burst mode,burst mode是不是DMA的标配呢?
(2)peripheral和memory端是否可同时设置为increment+circ模式?还是只能设置一端? 如果可以同时设置,DMA_CNDTR定义的circ数量是peripheral的还是memory的?

网友:
这两个问题都很有深度,我也不会,帮楼主来点人气,防止下沉。

网友:
就是不支持吧?我也没有找到。

网友A:
嗯,看了参考手册确实在timer这一章有介绍。楼主可以试一下,可能是只有TIM这个外设可以用DMA burst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