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TC3114-1做的降压升压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5-08-18):
使用LTC3114-1做的降压升压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具体表现在LTC3114芯片发热严重,设计输出电压为11V,实际为7.9V,过一会儿又变成了4.6V。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这种芯片,照典型电路一搭就能用,很少失败。

查硬件,焊接错误?元件错误?肚皮连接没有?

如果都没问题,那就可能是 PCB 布线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反馈电阻不会弄那么大2M。看样子是升压时出现状况,跟輸出电容47uF过大有关。 ...

谢谢指点,我改小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照典型电路一搭就能用,很少失败。

查硬件,焊接错误?元件错误?肚皮连接没有?

都检查了,我就是按照参考电路搭的,PCB也是按照参考电路布置的

网友C:
这个可能跟你输入的电压有关系,即使是升压,它也要达到一定的限制的,还有就是确认是不是买到假IC,之前我就碰到过假IC的情况,也是凌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