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th V3.10做阻抗匹配

楼主(2015-08-18):
smith V3.10做阻抗匹配

最近两天学习了Smith 圆图和阻抗匹配的SmithV3.10做阻抗匹配,,邀请各位大侠一起参加,讨论。如上是我找的资料,个人感觉比较适合做从零开始学习的教程,欢迎大家拍砖。

另外:哪位有对应的smith.key文件也请不吝提出,感谢。

学习了

楼主:
应该发到模拟技术的

网友A:
我调天线的时候用到了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调天线的时候用到了这个图

调天线部分的阻抗匹配,还是单独的天线,单独的天线我还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A:
都调过,
串连L,阻抗点沿着电抗刻度(即等电阻圆)右旋移动
串连C,阻抗点沿着电抗刻度左旋移动。
串连R,阻抗点沿着电阻刻度(即等电抗圆)移动。
并联L,阻抗点沿着电纳刻度(等电导圆)左旋移动。
并联C,阻抗点沿着电纳刻度(等电导圆)右旋移动。
并联R,阻抗点沿着电导刻度(等电纳圆)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调过,
串连L,阻抗点沿着电抗刻度(即等电阻圆)右旋移动
串连C,阻抗点沿着电抗刻度左旋移动。

这个总结的不错,马克了

网友C(2017-12-04):
已经下载了,可以使用,谢谢!

网友D:
有没有软件包共享一下呢?

网友E(2018-08-25):
方向是对的,但实际这个不太准,可能是因为元器件参数在实际频率有偏差,一定要用网络分析仪实际测。

网友F(2020-08-27):
上感下容,左并右串

楼主(2020-11-06):
回头看看,已很遥远

网友G(2023-04-21):
资料很好,不过有些是英文版本的

网友H(2025-08-25):
Smith V3.10 软件使用说明已经得到了,现在是需要Smith V3.10 软件。那位能给予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