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q emmc 命令使用

楼主(2015-08-18):
我要把emmc中的内容完全擦除掉,在uboot下有什么命令可以操作吗?

网友A:
进入uboot终端:
运行
1、选择emmc
U-Boot# mmc dev 1
mmc1(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2、擦除emmc。
U-Boot# mmc erase 0 20000
MMC erase: dev # 1, block # 0, count 2097152

网友B:
楼上正解,擦除也有命令吧

楼主:
按照643757107给出的方法测试,结果如下:
TIM08 U-Boot $ mmc dev 3
mmc3(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TIM08 U-Boot $ mmc erase 0 20000

MMC erase: dev # 3, block # 0, count 131072 ... 131072 blocks erase: OK
我的emmc设备使用了3口。貌似擦除成功。
从新启动之后,uboot任然可以启动,但是无法引导核心启动了,貌似进入到fastboot烧写模式。启动信息如下: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booti: device don't have such partition:boot
fastboot is in init......flash target is MMC:3
Bad partition index:1 for partition:boot
Bad partition index:2 for partition:recovery
Bad partition index:5 for partition:system
USB Mini b cable Connected!
fastboot initialized
USB_SUSPEND
USB_RESET
USB_RESET

网友C(2015-11-20):
fasboot模式不能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进入uboot终端:
运行
1、选择emmc

这个是问题的答案,相应的擦除也有命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进入uboot终端:
运行
1、选择emmc

按照层主的说法,成功了,谢谢你了

网友F:
这个命令是可以的,根据二楼的提示就可以了

网友G(2016-08-09):
引用 楼主:
按照643757107给出的方法测试,结果如下:
TIM08 U-Boot $ mmc dev 3
mmc3(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 EmbedSky BIOS for E9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booti: device don't have such partition:boot
fastboot is in init......flash target is MMC:3
Bad partition index:1 for partition:boot
Bad partition index:2 for partition:recovery
Bad partition index:5 for partition:system
USB Mini b cable Connected!
fastboot initialized
USB_SUSP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