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我现在获取到一帧gstbuffer,想处理成为一个图片有没有办法

楼主(2015-08-18):
我现在获取到一帧gstbuffer,想处理成为一个图片有没有办法。我用的版本的gstreamer1.4.1,之前gstreamer0.10版本里面的GST_BUFFER_DATA 不能用了,我查看之后又调用了gst_buffer_map()这个函数进行映射,但是映射失败,得到的映射里面的data是空,请教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而且check.h里面的fail_unless不能用来进行查看gst_buffer_map的出错信息。
我用的板子型号是IMx6Q

网友A:
那个数据帧是图片的吗?里面是不是个图片?如果是,需要解码不

网友B:
内核有没有跑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核有没有跑起来呢

我不太明白您说的,内核没有跑起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数据帧是图片的吗?里面是不是个图片?如果是,需要解码不

调用gst_buffer_map失败了。得到的map->data为空

网友C:
关注一下,期待高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数据帧是图片的吗?里面是不是个图片?如果是,需要解码不

我想知道,为什么之前老版本0.10版本用GST_BUFFER_DATA这个宏处理过gstbuffer就可以了,现在换做新方法gst_buffer_map为什么就调用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之前老版本0.10版本用GST_BUFFER_DATA这个宏处理过gstbuffer就可以了,现在换做新方法gs ...

我也不知道为何,没有道理啊,你对比一下这两个版本的原型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