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FLASH 中开辟一块3个扇区的空间保存数据

楼主(2015-08-18):
此数据要求可以通过写FLASH修改,掉电保存,当然编译程序时此空间的数据不能改变,保留直接定义的值

网友A:
看相关例程即可

网友B:
还是就是如何直接初始化这个值;

网友C:
既然有初始化那就不可能编译不变的,否则初始化不是没有起作用了,那这样的编译器的谁敢用

楼主:
哦,有道理啊

网友D(2015-10-22):
还有,在擦除之前的时候,要先将原来的块复制到交换区,并且将该块前面部分数据写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