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为什么不会烧的?

楼主(2015-08-18):
如下两个系统。SYS2 电流是2A, 它的地是通过一个0805封装的电阻最终连接到电源的地。
这个R1 流过的电流应该就2A吧?为什么它不会烧?
P = IIR = 0W 这样计算好像是合理。但一个0欧的电阻怎么可能通过这么大的电流?
我想不通。谢谢!!!

网友A:
一般的0欧姆电阻的实际阻值在50毫欧左右+-5%的偏差。 所以根据额定功率,你就可以计算出来,它的额定电流了。  以0402 1/16W为例: 1/16=I*I*0.05  即I=1.118A  以0603 1/8W为例:   1/8=I*I*0.05  即I=1.58A  以0805 1/4W为例:   1/4=I*I*0.05  即I=2.236A  具体的要看厂家的阻抗参数计算。

网友B:
有0805的20毫欧电阻啊。
还有,看你怎么定义烧一个电阻。 有的只是高温下阻值漂移很大,但是没到损坏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0欧姆电阻的实际阻值在50毫欧左右+-5%的偏差。 所以根据额定功率,你就可以计算出来,它的额定电流 ...

原来是这样算的。哈哈!谢谢了!!

网友C:
看电阻的型号规格的,0欧姆电阻,有些内阻很低的,通过的电流,0805 2A比较临界。

网友D:
这样一接就冒烟了。。。
12V,2A,24W加到0欧电阻上,。。。
直接糊了

网友E:
0805 0 ohm电阻额定电流为2A, 松下的电阻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