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独AD(或、和)DMA不行

楼主(2015-08-18):
自己制作了PCB psoc最小系统?分别焊接了CY8C3665和CY8C3866,运行LCD显示程序 ,串口发送程序都可以,唯独AD(或、和)DMA不行

网友A:
其他板子呢

楼主:
在其他板子上都可以,程序绝对没有错!

网友B:
看看是否pcb画的有些问题

网友C:
VDDx VSSx上本来应该有的去耦电容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AD 需要配置?

网友D:
用了不该使用的引脚?

网友E:
既然完全相同的程序在开发板上没问题,很有可能是这个板子哪里没弄好

网友F:
AD不行是什么现象? P2.7是AD input?

网友G:
你好好检查下 PSOC 的电源电路,还有电容的大小是不是和 推荐的匹配,特别是 C10, 这个电容理论上是 1uF的,你图纸上是0.1的。

楼主:
好的,我检查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