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原创DIY] 求助一下,MWC 飞控 好盈四合一电调

楼主(2015-08-18):
电机的四个转速不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油门我校准过了

网友A:
可以正常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正常飞吗?

刚要离地的时候  就要侧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要离地的时候  就要侧反了!

刚要离地的时候就要侧翻了!  就没敢飞了。给点建议好吗?

网友A:
应该是飞控设置问题。  飞控输出的信号,没有正确设置。

飞机设置的四轴,还是6轴?设置。

x还是+ ?

楼主:
四轴 + 模式。     还有什么甚至要注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飞控设置问题。  飞控输出的信号,没有正确设置。

飞机设置的四轴,还是6轴?设置。

四轴 + 模式。     还有什么甚至要注意呢?

网友B(2016-06-11):
先查查飞控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