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控制器

楼主(2015-08-18):
设计一个交通灯控制器,控制主支两个干道的交通灯,每干道均有红、黄、绿三盏灯。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应该是用 Verilog 自己写个模块,

网友B:
嗯,如果对 Verilog 不熟的话,可以使用 LUT 模块嵌入一个真值表逻辑。

楼主:
嗯,我试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