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EZUSB_WriteI2C()函数配置

楼主(2015-08-18):
最近配置cmos的OV7740摄像头寄存器,怎么用EZUSB_WriteI2C()函数配置,还是用其他的方法?

网友A:
OV7740应该有SCCB界面的,控制CLK和data信号,通过FX2LP的I2C进行控制。

楼主:
大侠,能详细点吗

网友A:
EZUSB_WriteI2C()函数功能如下:
EZUSB_WriteI2C(BYTE addr, BYTE length, BYTE xdata *dat)

网友A:
关于SCCB界面的使用,可以去搜搜OV网站的应用手册。

楼主:
嗯,我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