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1.8-3.6V低压

楼主(2015-08-18):
中颖单片机价格还可以,但8位的MCU好像没有1.8-3.6V低压的吧?

网友A:
1.8V太低了,暂时没有

楼主:
找不到资料,79F166就有,工作电压3.6-5.5V

网友B:
就是79F166的低压版本,工作电压为2.0V~5.5V

楼主:
嗯,不错,最好引脚、封装是一系列化的,这样选择就方便了

网友C:
1.8V太低啊

网友D:
看你用在哪里了,如果用电池供电的话还好了

网友E:
嗯,1.8V的话,电池1.9,2V还能稳定工作

楼主:
是啊,有机会玩玩

网友A:
2v以下的能工作 看制作工艺

网友F:
中颖SH79F1620  2V-5.5  满足不同的封装

楼主:
嗯,结贴了,晚安

网友G:
看这个SH77P1651,专用于电池供电的,不过是MT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