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最大输入基准电压还是0.8v吗?

楼主(2015-08-18):
SH79G165单片机基准可以使用内部基准,使用内部基准时最大0.8V,也可以使用外部基准,那当使用外部基准时,最大输入基准电压还是0.8v吗?

网友A:
是0.1~1.2V

楼主:
是SH79F165单片机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有

网友C:
有的,电气特性那里

楼主:
好的,俺找找

楼主:
还有个问题,AD最大输入信号可以达到基准电压吗,也就是说基准是1.2V那么AD输入信号的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D:
对,输入信号*放大倍数=ADC的输入<=Vref

楼主:
嗯,找找中文说明TX8和RX8中文文档

网友E:
这个基准电压怎么弄啊,0.8V用电阻分压吗?431最低的才1.2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