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RS232端口获得电源

楼主(2015-08-18):
如何从RS232端口获得电源,能提供多大的电流?

网友A:
窃电,应该提供不了太大的电吧

网友A:
没有搞过,应该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B:
从一个RS-232端口产生半稳压5V输出。与PC鼠标电源或依靠调制解调器控制信号DTR和RTS的可比较电路不同的是,该电路采用3线端口(GND,Rx和Tx)工作,并仅从Tx线获得功率。(除非高占空比时,Tx线,RCV-232在提供功率时仍然可供使用)。输出电流大约8mA,对CMOS微控制器和其它低功耗电路足够了。IC1是一个开关电容充电泵电压转换器,它既可以使输入电压反向,也可以使输入电压加倍。图中的电路连接提供倍压配置,使输入电压极性反转:正输入电压一般在GND和OUT之间连接,但是该电路却在OUT和GND之间连接一个负输入电压。IC使负Vin在正向加倍,产生一个与Vin相等的正输出(在Vdd端)。

网友C:
可以用于一个低功耗的芯片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C:
我看市场上有那种无源RS232转RS485的,那个应该就是窃电的

网友D:
这个还没有想过,应该可以吧,不过MAX232之类的芯片能提供的能量,应该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