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显示数据想转为TFT显示

楼主(2015-08-18):
8位并行输出给点阵液晶显示的数据
如何转为真彩TFT显示的数据呀???我是想把8位并行点阵数据传给TW8823
TW8823再转给真彩TFT屏,怎么实现啊?8位并行数据速度大概6M左右

楼主:
静候版主来解答,谢谢喽

网友A:
你的TFT屏是TW8823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FT屏是TW8823驱动的?

通过TW8823转为LVDS信号,在屏驱动里解码送给屏的

楼主:
各位大神,求助啊,帮忙来说说

楼主:
大神们,来看看吧,看有什么方法转

网友B:
这要看你的TFT是什么接口、如何操作的,以及并行输出的数据是什么。楼主应给出详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的TFT是什么接口、如何操作的,以及并行输出的数据是什么。楼主应给出详细信息。 ...

TFT是FPC-64-0.5MM间距的,我是想把8位并行点阵数据传给TW8823,TW8823是视频处理芯片;8位并行点阵数据是4度灰阶的数据

网友C:
8823是有SDRAM的,你需要你把数据写到SDRAM里,然后配置寄存器把SDRAM的一个区域配置成LCD的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8823是有SDRAM的,你需要你把数据写到SDRAM里,然后配置寄存器把SDRAM的一个区域配置成LCD的缓存 ...

那它们时钟什么的不同吧

网友C:
这个具体就复杂了,建议你找供应商吧

楼主:
现在我们就需要做,我们是想把原车输出给的点阵液晶屏的数据,想把它直接给我们机子真彩屏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TFT是FPC-64-0.5MM间距的,我是想把8位并行点阵数据传给TW8823,TW8823是视频处理芯片;8位并行点阵数据 ...

你提供的这些“信息”跟没说差不到哪去,跟你讲讲原则性的方法吧。
两种方法,根本性的方法是重写设备的程序,将原点阵显示输出改成TFT屏。如果你没有原来设备的代码,那只好做“翻译”。如此,你需要先弄清楚原设备点阵显示的输出信号时序、信号格式,然后用控制器将其转换成TFT屏的驱动信号,你同样需要知道TFT屏的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供的这些“信息”跟没说差不到哪去,跟你讲讲原则性的方法吧。
两种方法,根本性的方法是重写设备的 ...

能给个电话给我不?我想和你直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供的这些“信息”跟没说差不到哪去,跟你讲讲原则性的方法吧。
两种方法,根本性的方法是重写设备的 ...

我现在已经知道原设备点阵显示的输出信号时序、信号格式了,但是就是想转成TFT屏的驱动信号,现在问题是时钟PCLK,不知道怎么转成TFT屏的pclk,vs,h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供的这些“信息”跟没说差不到哪去,跟你讲讲原则性的方法吧。
两种方法,根本性的方法是重写设备的 ...

附件是原车的点阵数据与时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个电话给我不?我想和你直接交流下

有问题在论坛里提出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知道原设备点阵显示的输出信号时序、信号格式了,但是就是想转成TFT屏的驱动信号,现在问题是 ...

你理解了TFT屏的操作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处理。

楼主:
要求实时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了TFT屏的操作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处理。

理解了啊

楼主:
理解了,就是现在有一个关键点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了TFT屏的操作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处理。

用控制器?要大概什么样的控制器,麻烦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控制器?要大概什么样的控制器,麻烦推荐下

就是MCU,IO数够用且程序存储器空间够装下代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MCU,IO数够用且程序存储器空间够装下代码就行。

要用SRAM吧,程序存储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MCU,IO数够用且程序存储器空间够装下代码就行。

感觉用PFGA 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用PFGA 比较合适

当然可以,成本会较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用SRAM吧,程序存储器可以吗?

一切由需要定。

楼主:
我们老板本来想说,直接通过CLK模拟转出PCLK,VS,HS来的,数据不用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