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发电逆变器孤岛监测

楼主(2015-08-18):
被动式检测是利用电网监测状态如电压、频率、相位等作为判断电网是否故障的依据,大家知道式通过什么设备可以检测到电压、频率、相位

网友A:
用成品的数字电力表即可。

网友B:
可以自己设计一套检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就可以。
计算机也可以。

如果在仿真电路时,可以在公共节点处加入示波器读电压赋值,但是仿真中频率一般怎么读啊。
如果在实际的孤岛检测线路中,通过什么把实际的需要参量,读取出来。有没有更具连接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仿真电路时,可以在公共节点处加入示波器读电压赋值,但是仿真中频率一般怎么读啊。
如果在实际的 ...

别指望什么仿真,那货至少在此无用。

楼主:
如果在仿真电路时,可以在公共节点处加入示波器读电压赋值,但是仿真中频率一般怎么读啊。
如果在实际的孤岛检测线路中,通过什么把实际的需要参量,读取出来。有没有更具连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成品的数字电力表即可。

成品的数字电力表可以直接连接到实际的光伏逆变电路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设计一套检测设备

如果在仿真电路时,可以在公共节点处加入示波器读电压赋值,但是仿真中频率一般怎么读啊。
如果在实际的孤岛检测线路中,通过什么把实际的需要参量,读取出来。有没有更具连接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品的数字电力表可以直接连接到实际的光伏逆变电路中吗

既然你说了是“逆变电路”,按理,应该是将光伏能量转换成单相220V或三相380V交流电以供并网。那么,用于现成交流电网的电力仪表就可以拿来直接用。电力仪表很多,有专门用于并网的,也有只读取电压、功率、频率的,根据你的需要去选择就是,这类设备从成本上讲没必要自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仿真电路时,可以在公共节点处加入示波器读电压赋值,但是仿真中频率一般怎么读啊。
如果在实际的 ...

仿真时也可以用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