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的AD怎么不准?

楼主(2015-08-18):
(无正文)

网友A:
用万用表看看AD输跳不跳    这个稳住以后再说其它

网友B:
楼主是怎么测出来的不准的?

网友C:
用电压表测量的也不一定准确的

楼主:
哦,我看下啊

网友:
其实不准很正常,记得以前看过资料,好像是说内部的时钟限制了采样的频率。   不知道记错了没

网友D:
这个精度还是蛮高的啦,是不是你那基准电压不稳定。

网友E:
我的ad引脚还没有输入的时候,发现引脚已经有电压了,不知何解

网友F:
这个一般没怎遇到过的,是不是受温度影响?

网友G:
这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的。

网友G:
特别是温湿度的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就是你的基准源的选择的。

网友H:
都需要校正

网友H:
而且信号变化量也有干扰。

网友I:
做中值滤波。

网友I:
减去漂浮的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特别是温湿度的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就是你的基准源的选择的。

基准源选择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用的是开发板,不是已经做好的吗?

网友E:
每个ad引脚漂浮电压还各不相同,并且这个电压就是对板子上GNDF的电压。实验的时候,随着我输入电压升高,漂浮的这个电压值还会稍微升高

网友J:
自带的AD易受温度环境的影响的。

网友K(2015-09-30):
感觉应该受基准电压选择的影响大吧

网友L:
这个就只能是多采集多做滤波处理

网友M:
多做滤波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