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4单片机PWM波中断问题

楼主(2015-08-18):
各位大侠,初次接触M4单片机,关于PWM波中断,在.S文件里PWM波有四个中断,PWM0P0,PWM0P1,PWM0P2中断个代表什么中断,好像资料上没有写很清楚。

网友A:
是不是从不同管脚输出这个PWM0???

网友B:
确实不明白……
关于472系列的QEI的历程有没有啊?
另外EPWM的历程也要有一些!

网友C:
找一下M4单片机的例程吧

网友D:
请找你对应芯片的BSP包,里面有这个。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回答,问题已解决。PWM0P0,PWM0P1,PWM0P2分别代表PWM通道组0,1,2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