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警告

楼主(2015-08-18):
"Example_2833xScia_FFDLB.c", line 172: warning: variable "Error"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怎么搞定?

网友A:
提示变量声明错误,但这个变量没有被引用过

网友A:
这个可以避免的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B(2015-09-28):
这个变量没有被引用

网友C:
警告我一般都是忽略的

网友D:
被优化掉了吧?

网友D:
忽略就行了没事的

网友:
警告没事,不用担心

网友:
警告就是可能有问题,别管